飞过esky和科乐科的lama的进来评价下

楼主(2007-05-27):
我看见其它贴子里面说科乐科的十字盘有致命伤,卖家做评测的时候避而不谈。到底是怎样?而且科的机器也比esky的贵,esky玩的人多,配件兼容性较好也便宜,到底是哪个比较好一些呢

网友A:
我建议ESKY,总体比科的好,价格还比科的便宜,除了马达外,ESKY的配件也越来越便宜了,不过可以用科的马达,才18圆一对,相当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ESKY,总体比科的好,价格还比科的便宜,除了马达外,ESKY的配件也越来越便宜了,不过可以用科的马达,才18圆一对,相当不错

18元一对上哪儿买?我看淘宝上40元一对

网友:
科的马达配的是合金齿轮,感觉比ESKY的铜齿轮要耐磨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ESKY,总体比科的好,价格还比科的便宜,除了马达外,ESKY的配件也越来越便宜了,不过可以用科的马达,才18圆一对,相当不错

我也这么用过,把科的130马达(基本新的,没飞过几次)用到esky上,可是装上后油门要推到60%-70%以上才能悬停(原配的马达30%-40%油门就能悬停),感觉马达力量不够似的,没办法又换回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另外
esky lama V3用的180电机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4b83faf34c9855a7ee25935f6b28899f.jhtml
这是前几天有个网友发的地址,5元一个

网友C:
说实话,除了不那么灵敏,coloc的lama还不错,打舵掉高度这是lama这类电直的通病,所以打舵的时候别忘了加点油门,搓油门飞机更容易控制

楼主:
esky到底能不能飞直线哦?
有人说不能飞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这么用过,把科的130马达(基本新的,没飞过几次)用到esky上,可是装上后油门要推到60%-70%以上才能悬停(原配的马达30%-40%油门就能悬停),感觉马达力量不够似的,没办法又换回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

我的LAMA经过轻量化改造的,用130电机一次充电可以飞13分钟,用180飞得长一些,也差不多

八个螺旋桨的370电机可以用在华科尔53#上,180电机没用过,如果可以就太好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esky到底能不能飞直线哦?
有人说不能飞直线

技术问题,当然可以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esky到底能不能飞直线哦?
有人说不能飞直线

可以,看看那些lama模友的录像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除了不那么灵敏,coloc的lama还不错,打舵掉高度这是lama这类电直的通病,所以打舵的时候别忘了加点油门,搓油门飞机更容易控制

我怎么觉得反而colco的lama灵敏,主要得益于它的平衡锤比esky的轻也短一些,离心力小。我把colco的上旋翼头换到esky上,打舵就觉得灵敏一点儿

关于掉高度的问题,esky lama明显好很多,悬停修正的时候根本不用加油,我那个colco就不行,稍微大点儿修正就直接降落了

楼主:
有没有人对esky进行改造过,让它结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觉得反而colco的lama灵敏,主要得益于它的平衡锤比esky的轻也短一些,离心力小。我把colco的上旋翼头换到esky上,打舵就觉得灵敏一点儿

关于掉高度的问题,esky lama明显好很多,悬停修正的时 ...

我第一的感觉也是coloc的平衡锤产生的离心力比Esky的小,但是实际飞行的时候快速拨动一下副翼或者俯仰的摇杆飞机就会在空中原地摇晃而不会偏航,这就说明平衡锤的陀螺效应非常明显而且有点严重。所以要让coloc的lama动起来不容易,要给更多舵量,同样在飞机运动起来之后要稳住飞机也要给很大的舵量,相应的十字盘的偏移就大了,但是由于十字盘的内孔直径比舵机行程小不少,这个时候就会憋舵机憋主电机,就会掉高度。

squire你的试验很能说明问题,“把colco的上旋翼头换到esky上,打舵就觉得灵敏一点儿”,因为esky的十字盘是传统的十字盘,同样的舵量带来的下层主旋翼螺距变化更大;相反“把colco的上旋翼头换到esky上,打舵就觉得灵敏一点儿”把colco的上旋翼头换回到coloc上,打舵就觉得迟钝一些,实际上这就是稳定性。

所以coloc的lama在没有改造的时候不宜猛飞,不然很难控制,而esky的lama就相对很好控制了。这类飞机在打舵修正的时候一定要补油门,一来不会掉高度,二来修正舵量的效果更明显。

网友:
刚买个二手的lama v3,还是很好飞的,

另,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5935f6b28899f.jhtml
有没有网友用过。便宜电池有了,如果电机有了,那就更好了

网友:
四合一上的场效应管

另还有一个想法,关于四合一上的场效应管7413,7313是否再并联两个更好一点,(电流更大一点)

楼主:
最后买了一个esky的v3哈哈

网友:
我选择es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