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有一个问题很困惑关于,聚合物电池?

楼主(2007-05-27):
大家晚上好我是一个PSP游戏爱好者奸航模爱好者,前几个月入手了两块STARMAX聚电,一块11.1V 15C 1300毫安一块11.1V 15C 1700毫安,但是我发现我的PSP电池居然是3.6V 1800毫安的,显然PSP电池体积只有聚电的2分之一大小,但怎么会比1700毫安的动力电池容量还大啊?而且1700毫安动力电还是3块包在一起的,难道是动力电池是1700*3么?那就是说相对一节PSP电池来说1700是PSP的3倍5100毫安。高手上......

网友:
3块3.7V电池串联得到11.1V电池组,模型动力电3.6V太低了

动力电池放电倍率大,密度也大,比其它电池大些重些是正常的。

网友:
你说的没错,3.6v的是锂离子电池,航模有的是3.7的锂聚合物电池,锂聚合物电池比锂离子电池密度和活性要大得多所以单位体积的能量要比锂离子电池大很多.如果你手里的3个电池一包的电池组是并联的,你的说法完全正确,如果是串联的就不同了,容量没变化电压=3.7x3=11.1v.

网友A:
LZ没说清楚,我来补充一下,首先LZ说错了,动力电3节在一起是串联的,只是提高电压,不提高容量。
LZ意思是如果把动力拆开,为什么同样是1800或1700的电池,动力电要比PSP的体积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没说清楚,我来补充一下,首先LZ说错了,动力电3节在一起是串联的,只是提高电压,不提高容量。
LZ意思是如果把动力拆开,为什么同样是1800或1700的电池,动力电要比PSP的体积大.

电池体积与放电倍率成正比啊,普通锂点的放电倍率不会超过2c,动力电至少10C吧?锂聚合物的单位密度容量大多了,如果那2c的锂聚合物和psp电池比,那可小得多得多.......

网友:
PSP游戏爱好者航模爱好者

网友:
航模爱好者只有被“奸”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