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的温度能到多少不坏?

楼主(2007-05-28):
我的2212吊机几分钟下来简直不能用手碰,一秒钟内要松手。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网友A:
一般来说120度以下...主要看磁铁的级别.最高级别的可以承受140度而金身不坏.无刷电机一般正常工作在50-60度以下是正常的,高于60度那就是说明动力组配的有问题.

楼主:
11.1v,2212电机(kv不清楚,和厂家换过),配8060浆足够小了吧?

网友(2008-05-27):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120度以下...主要看磁铁的级别.最高级别的可以承受140度而金身不坏.无刷电机一般正常工作在50-60度以下是正常的,高于60度那就是说明动力组配的有问题.

好像蛮专业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11.1v,2212电机(kv不清楚,和厂家换过),配8060浆足够小了吧?

可能是KV2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