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送了个华科而36#的控,没有晶体,请教晶体怎么搭配 ...
别人送了个华科而36#的控,没有晶体,请教晶体怎么搭配!

楼主(2007-05-28):
他告诉我什么减去10.7除以5,我没搞清楚!希望大家告诉我具体算法,和原理!先拿72.107举例!感谢,

网友A:
控上应该贴着标签。35,36,40,72是频段。 不过华的控只能用华的接受。

网友:
是72m的,发射用多少,接受用多少啊?

网友B:
只要是72开头的好象都行的,比如:72.490、72.790、72.107.......等等!!

网友C:
我的72.790 的换72.870就不行,成对换的,TX是发射用的 RX是接受用的

网友:
我接受机上面有10.7兆滤波晶体,说发射和接收频率不一样!还要换算,我不知道啊!你们考虑到了吗!希望帮忙!

网友D:
成对买就不用换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