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50 舵机

楼主(2007-05-28):
请问可以先用 S3001 吗?听说建议用 数码舵机,可是成本太高,以后再说?我想只有尾部用GY401+S9254.
谢谢指导。

网友:
我还在用JR 511,比你的还差,还不是一样的飞

网友:
当然可以   入门3001    539之类的就行了

网友:
还是3001吧,我用四个539,飞了不到一个月,副翼539舵机坏了,机摔了。

网友:
3001力小,还是9001吧

网友:
推螺距必须用大扭力的舵机如9252,不然你要出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那我就先用 4xS3001 + S9254(尾). 等技术好一点在换成9252。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那我就先用 4xS3001 + S9254(尾). 等技术好一点在换成9252。

螺距舵机还是换好点的吧,要不等你后悔的时候就麻烦了。可以买韩国的HITEC舵机,便宜又好用

楼主:
请推荐 Hitec 什么型号呢?

网友:
3001虚位大,悬停,航线,直滚可以,不过走航线会上下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