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断电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7-05-28):
昨天第一块
电池
空中断了两次电,大概1秒左右的时间,飞机突然掉高度,锁尾也没有,但是很快又恢复了,各位分析下会是什么原因呢。
我用的新的SJM锂电,在使用第4循环中,新的430XL和35X电调,65MG,401+9650,TDF9+PCM接收,好赢UBEC(直接焊在电调上的)
后来飞第二块的时候就没有断过电

网友A:
螺距对吗

网友B:
忽然断电有可能是电调保护,但是看你说的那个现象像是短暂失控

网友C:
接触不良。舵机要是也没反映就危险了

网友D:
会不会是遥控受到干扰,短暂失控。主要是周围偶然有干扰源,我的也经常是这样。我经常去的飞行场地离主公路约100米。离次公路约50米。前面约500米,后面约200米各有一个移动电话发射塔。

网友E:
我也遇过像楼主的情况,我的jj熄火原因是有一块锂电的电源线焊接不良所造成,重新悍接后就好了,楼主也检查一下,若是其他原因造成,有待老鸟们回答

网友F:
我只碰到过咳嗽......是进角的问题

网友G:
这样的事会有很多可能性的,还要看没电的状态和恢复有电时的现象。
比如,接收天线中间虚接,就有这种可能。电池虚接也有类似反应,这些虚接经常是发生在空中,在地面很难检测出来。
还有,是否你瞬间失意啦?

网友H:
T型插公母不匹配

楼主:
不是进角问题,理论上也不会出现接触不良,我回去把晶体直接焊在接收上再看看.
我换了块电池飞一会就失控了 ,左副翼失灵了.下来后检查舵机是好的,遥控也正常,现在没有同频干扰.

网友I:
你看看你电机的定子是不是松了,我原来的西尔460就是这样,最后才发现是电机定子松了,把线都拉断完了

楼主:
全新430XL和35X电调应该不会定子松吧

网友J:
把接受的晶体用胶带粘一下试试,可能晶体被震动的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