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3.5吊机专项练习的问题

楼主(2007-05-28):
我用G3.5模拟器,正常飞的已经改成日本手了,很不错。

最近发现它还有一个专门练吊机的功能,可以单独控制一个舵面,真好啊。

可是,油门在左手,即美国手,不能适应啊。

请教各位,怎么把吊机里面也改成日本手呢?我没找到相应的菜单啊。

万分感谢!

网友A:
你还在练习吊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在练习吊机啊

是啊,路还很长呢

楼主:
别光顶啊,帮我解决问题啊

网友B:
用的盗版吧.
不过也不要紧,PPJOY里设置从新定意通道顺序,14通道互换,进G3后再设置各舵面.再试了.不难就是有点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盗版吧.
不过也不要紧,PPJOY里设置从新定意通道顺序,14通道互换,进G3后再设置各舵面.再试了.不难就是有点烦

对啊,这个办法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G3.5模拟器,正常飞的已经改成日本手了,很不错。

最近发现它还有一个专门练吊机的功能,可以单独控制一个舵面,真好啊。

可是,油门在左手,即美国手,不能适应啊。

请教各位,怎么把吊机里面也改 ...

专门练吊机的功能在那一个菜单,俺怎么没看见呢?
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门练吊机的功能在那一个菜单,俺怎么没看见呢?
能指点一下吗?

吊机好像叫“Hover”,具体在哪里我也得现看模拟器,你自己找吧。

楼主(2007-08-17):
引用 网友B:
用的盗版吧.
不过也不要紧,PPJOY里设置从新定意通道顺序,14通道互换,进G3后再设置各舵面.再试了.不难就是有点烦

晕,我试过了,还是不行啊

楼主(2007-10-10):
引用 楼主:

晕,我试过了,还是不行啊

哈哈,重新尝试,通过PPJoy交换通道,终于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感谢TCL!

网友D:
哪个功能不好用。
我早就会吊机和扭力滚了,但在G3.5中用哪个功能反而吊不起,飞机老是跑远,把线拉断。
就直接用哪个CAP580或YK54 3D练吊机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个功能不好用。
我早就会吊机和扭力滚了,但在G3.5中用哪个功能反而吊不起,飞机老是跑远,把线拉断。
就直接用哪个CAP580或YK54 3D练吊机很不错的。

嗯,练习吊机,模拟器和真机的确差别很大,但遇上肯定不能飞的天气,也只能玩模拟器了。。。。。。。。。。

网友(2007-11-13):
你这个问题,我搞好了,在G3.5启动界面,有通道选择,你调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08-04-24):
PPJOY在哪里设置?

网友:
啊???飞固定你们够改用日本手飞啦?
我也想改。日本手飞固定真是好飞啊。
我打算把方向舵和副翼调换下飞固定。油门是左手+副翼。右手是升降+方向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