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KY EK2-0851 充电器如何调整充电截止电压

楼主(2007-05-28):
新鸟刚买的lama v3配E-SKY EK2-0851 ,可充电停止后测得电压为4.25v,是否过充 .
请各位指教如何调低充电截止电压

网友A:
调靠近电池插座的那个电位器,顺时针变小,逆时针变大(好象是这样的,一边调一边量吧)。

网友B(2007-07-26):
4.25V可以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