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很吓人哪,都是这样吗?

楼主(2007-05-28):
电直装起来了,通电后轻轻一推油门, 那老大的桨狂转, 我们飞电固的真是不习惯哪。
我的设备还没买全。 请问,我接通电池时油门是否应该放在中间? 我是放中间了,可是从中间向前推时大桨就转,回中间时就停止,向后拉时却没有反映啊,应该是怎么回事?我是初学,没弄过,而且没人帮忙啊。

网友:
普通模式油门放在最下面,你的控是否设置正确了?

网友:
电调没设好油门吧

网友A:
飞电固连油门都不懂吗?无奈拉,难到电固还有倒车吗?

网友:
LZ是什么配置??
什么飞机?
什么控??

楼主:
忘记说了,是688.

网友:
油门行程设定重新弄一次。

一般是这样设置:油门拉到最高点--给电调上电--听到音乐响--油门拉到最低--听到音乐响--OK搞定

网友:
忘记说了,开始的时候油门当然要放最低呀,难道固定翼放中间的吗?

楼主:
楼上说得不对吧?在直升机里油门不是用来控制螺距的吗?

网友:
初学者应是不是应该把螺距曲线全设成正的?

从 0%-100%?

飞倒飞是不是要设成 0%-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电固连油门都不懂吗?无奈拉,难到电固还有倒车吗?

可是飞电直是有倒飞的呀

楼主:
我是688的飞机,天地飞的控,开关2打开(直升机模式),还有一个什么混控也打开了。

网友:
建议好好看新手入门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说得不对吧?在直升机里油门不是用来控制螺距的吗?

 这位同学,好好潜水看下帖子,这样的问题太太太太太水了,还有直升机的倒飞是通过改变螺距正负来实现的,不是改变大浆的旋转方向实现的,还有你军校学员的分怎么弄的,竟然有这么水的问题

网友:
我回答LZ的问题,电直都是这样的,比电风扇厉害多了

网友B:
嘿,我老婆拖完地,都让我在室内玩会4#,说是地干的快........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嘿,我老婆拖完地,都让我在室内玩会4#,说是地干的快........

电直确实有这一功效

网友:
估计LZ以前玩的是玩具的2通飞机!那种飞机的油门是在中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飞电直是有倒飞的呀

电直的倒飞是靠螺距,不是大桨的转动方向;倒飞时大桨是负螺距;
油门同时控制大桨的转速和螺距,这需要调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巡航和3D的这两个曲线未必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直确实有这一功效

 厉害

楼主:
我被你们搞糊涂了,右手油门(3通道)不就是控制螺距的吗?还是用别的通道控制螺距?螺距有正负呀,那么油门通道不是应该在中间吗?
如果接通电源时油门在最低,那么就是说是在负螺距的最大位置?
不明白你们都在说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被你们搞糊涂了,右手油门(3通道)不就是控制螺距的吗?还是用别的通道控制螺距?螺距有正负呀,那么油门通道不是应该在中间吗?
如果接通电源时油门在最低,那么就是说是在负螺距的最大位置?
不明白你们 ...

摇杆在最低位置并不代表油门或螺距在最大位置,因为有曲线可以设置。曲线的功能就是设定摇杆在什么位置,油门和螺距取什么值,比如说摇杆在最低位置可以设定油门和螺距都为0也可以设成油门为零螺距为最大负值,总之可以按需要设置成任何的组合搭配。

3D机在普通模式下,油门摇杆最低对应的油门是0,螺距是定值,这样就只能正飞不能倒飞,油门大主浆转速高,油门小主浆转速低
在3d模式下,油门摇杆在最高和最低位时分别对应螺距为最大正值和最大负值,以实现倒飞,此时油门是定值

这两个模式的转换通过一个开关来实现
俺玩模拟器体会出来的,不晓得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我老婆拖完地,都让我在室内玩会4#,说是地干的快........

夏天在室内飞电直是最爽拉,又当电扇又练悬停。
呵呵呵~~~~~  开个玩笑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被你们搞糊涂了,右手油门(3通道)不就是控制螺距的吗?还是用别的通道控制螺距?螺距有正负呀,那么油门通道不是应该在中间吗?
如果接通电源时油门在最低,那么就是说是在负螺距的最大位置?
不明白你们 ...

 强烈推荐LZ去翻翻新手教学帖,遥控上右手油门的通道是同时控制 螺距和油门的,根据调整螺距和油门的曲线搭配来实现你要飞3D还是航线.

网友:
太危险了,xd。不管怎么试,大浆一定要撤掉,否则短手断脚都不知道咋回事。
我也是新手,第一次在家捣鼓遥控器时,大浆突然转动,电直立刻变成地滚龙,幸好边上有棉被,整个扔在jj上,并且用脚把jj压住,断了电,才化险为夷。脸都吓得煞白,那个险啊!!!无法描绘!!!
切记安全第一!!!!!!!!!!!!

网友:
油门 拉到最下边起啥作用? 呵呵想法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