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电机

楼主(2007-05-28):
今日小弟弄到一个380有刷电机.转速16000.不知道做为DIY小电直上用?哪位高手给个指点.......

网友:
我的华科尔4#机用的是370马达,重量约53克,(带原厂插头)。用7。4V1300MAH10C电池。最大升力约320克,电流约4。3A。

网友A:
电流那么大,是空载还是负载啊?
要是空载的话就有问题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那么大,是空载还是负载啊?
要是空载的话就有问题咯...

今天再次测量370电机的电流,空载450ma/8.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