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一次炸机让我觉得有点怕了

楼主(2007-05-28):
前阵子控一直不太好,屡有失控发生,后来发现是接收机的晶体有点接触问题。我把晶体的引脚稍微弄弯一点,解决了接触问题。
飞了2块电板没什么问题。
前天又飞了,一开始好好的,在对尾悬停。突然升降舵一下子自己往上满舵,飞机大浆就像一大巴掌拍向前面的墙壁——大炸~~~
回家想想挺后怕的,要是前面站个人怎么办?要是这次不是向前满舵,而是向后满舵那会如何?

觉得这次的失控,应该不再是晶体的问题了,那到底是什么呢?控本身的问题,还是外界干扰失控?我不知道。我也想过换个控,但毕竟换控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要是换了控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矛盾啊......周六炸的机到现在还没去修...犹豫....

网友:
什么控,什么接收阿?

网友:
楼主是什么接收机阿

网友:
和我的差不多呀,我的感觉就是左副翼满舵了,飞机大坡度向左,直接快倒飞了接的地,炸后舵机都正常,莫名其妙的炸了,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450SE,6ENXP,401+3153,原配电调+电机,辉胜*3.那位高手指点迷津呀!!!多谢!!我是昨天上午11:00左右

网友A:
同感,我上次也因失控莫名其妙大炸了一次,把信心炸的一干二净,也没修复,一扔就是大半年,当时是想放弃了。。。后来换了控,现在终于能体会啥叫爽飞了。。。。

换吧,对设备的信心很重要,控不好是找不到丝毫乐趣的。。。。

网友:
6exhp够用了呀,难道是控的问题?以前每天飞4电,也都稳的不得了!!谁知道来这么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感,我上次也因失控莫名其妙大炸了一次,把信心炸的一干二净,也没修复,一扔就是大半年,当时是想放弃了。。。后来换了控,现在终于能体会啥叫爽飞了。。。。

换吧,对设备的信心很重要,控不好是找不到丝 ...

你换了什么控?

网友:
9xII的鬼控

网友B:
我怀疑是飞机的问题,厂家装了定时炸鸡装置。目的嘛?钱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是飞机的问题,厂家装了定时炸鸡装置。目的嘛?钱喽

现在心情很郁闷,能不能给点有价值的建议啊~~~

网友C:
一个字,险

找身边的模友借个控试下,看是不是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字,险

找身边的模友借个控试下,看是不是控的问题

身边没模友,俺孤军奋战....

网友D:
楼主什么控和接收呀?和我的一样不?

网友:
我的6exhp今天也出毛病了,油门推倒25%处开始跳舵倾斜盘上下抖动,往上或往下推点就好了,
不知道是不是油门操纵杆的电位器接触不良呀,有高手指点一下,换控太费了

网友E:
朋友

建议你加个UBEC!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加个UBEC!

已经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什么控和接收呀?和我的一样不?

我和你的不一样,现在在犹豫是不是进个FF9。JRX2也听说过有失控现象,貌似就FF9没听说过。不知道是不是FF9用的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