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惊天大发现!

楼主(2007-05-28):
我想自己组装一架飞机,于是在网上购得一些零配件。
昨天对一些配件进行了初期的测试,结果都正常。但今天再测的时候电机就是转不起来,搞得我很郁闷。
先介绍下测试的部件:380电机,Esky 20A BEC,西安72M接收机、JR发射机和里聚合电池,测试目的:是否正常工作。
折腾了一下午,终于搞清楚了,原来和连接的先后顺序有关。今天一开始我先把BEC和电机连起来,再连接收机,最后连电池,打开发射机,电机没反应。最后灵机一动,改变了连接的先后顺序,即先把电池和BEC连起来,再连接收机,最后连电机,打开发射机,电机正常旋转。
 ,呵呵。虽然这样,但我对其中的原理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连接的先后顺序会影响整套设备的正常运行?哪为大大能解释下?谢谢!

网友A:
瀑布汗!

你的推断是完全错误的,问题不在电机电调那里,而是发射接收的通电顺序啊。

发射机和接收机的通电顺序是有学问的,即先开发射再开接收!

现在解释一下为什么第二次可以转:

第一次的时候,其实就是标准的先开接收机再开发射机,所以,接收机保护了,电机不转;
第二次的时候,由于操作中正好是先给接收机通电再开发射机,所以,从结果上来看,转了,但还是错误的。

正确的顺序是:把飞机上的东西都连接好(除了电池),然后开发射机,然后接上电池。

再汗一个。

网友:
路过路过...兄台真猛...幸亏有保护...不然你就要发帖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包扎的了...

网友:
最后开发射,楼主真牛啊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发现外星人了.

网友:
  不要命的

网友:
 这个发现确实惊天动地

网友:
西 西
小事 这不没出事吗 大家别吓起哄 吓到新人了 可不好

网友:
奖励你一只会摇尾巴的猫!网上看到的流浪猫!

网友:
哈哈,把我吓一跳

网友:
 液,你太有菜了

网友:
樓主先接電池在開發射,小心電機燒壞人也被打傷

网友:
呵呵~不开发射机先小心飞机自动飞起来

网友:
早几年玩你就惨了,那时电调没保护,没开发射一接电就乱转,吓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瀑布汗!

你的推断是完全错误的,问题不在电机电调那里,而是发射接收的通电顺序啊。

发射机和接收机的通电顺序是有学问的,即先开发射再开接收!

现在解释一下为什么第二次可以转:

第一次的时候, ...

高人指导,学习学习。

楼主:
首先谢谢“我是好人”的答复,让我获益匪浅!:loveliness:
但我按照你的“正确的顺序是:把飞机上的东西都连接好(除了电池),然后开发射机,然后接上电池。”电机还是转不起来,用我的第二种方法每次都可以正常转(虽然那是错的)。
我想问下:电调保护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第一种方法中电调为什么保护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我是好人”的答复,让我获益匪浅!:loveliness:
但我按照你的“正确的顺序是:把飞机上的东西都连接好(除了电池),然后开发射机,然后接上电池。”电机还是转不起来,用我的第二种方法每次都可以 ...

还不转我就没办法了,反正我的可以,呵呵。

电调保护?我认为是接收机在保护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我是好人”的答复,让我获益匪浅!:loveliness:
但我按照你的“正确的顺序是:把飞机上的东西都连接好(除了电池),然后开发射机,然后接上电池。”电机还是转不起来,用我的第二种方法每次都可以 ...

还有一种情况是顺序接对了但是电机也会不转的,就是油门通道反向了
建议你把浆先取了,然后接好后再试,如电机不转,可把电池先断开,把油门杆推到相反方向(如刚刚油门杆在最低点,那就推到最高点,再接通电池,再试下。再次强烈建议把桨取了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情况是顺序接对了但是电机也会不转的,就是油门通道反向了
建议你把浆先取了,然后接好后再试,如电机不转,可把电池先断开,把油门杆推到相反方向(如刚刚油门杆在最低点,那就推到最高点,再 ...

如果试机还是把桨取下来的好。

楼主:
实不相瞒,至始至终我都没带过桨,都是电机空转的!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20A BEC哪里买的呀?用BEC接电机做什么呀?难不成BEC也能调速?
我们都是用ESC来调速的,所以不解,请赐教。
我的BEC一般是3A或6A,用来给接收机和舵机供电的。

网友:
楼上的,我一直都这么想的,楼主把电调称为BEC。

网友:
是要给LZ在模型名字上加深点印象啊。

网友:
要认真看调速器的说明!

楼主:
我用的真的是20A的BEC啊,商品铭牌上清楚地写着呢。

网友C:
我的振华遥控器先开接受也没事啊,国货精品

网友D:
原来如此
我还在飞机上找电源开关呢,没找到还在纳闷呢 这下明白了

网友E:
这贴怎么水起来了?是不是?

网友E:
另外 是不是他的电调设定的问题?都不知道他再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