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的电容为什么要小些

楼主(2007-05-28):
昨天飞直机把电调上的电容飞掉了,就是边边上最大的那个,今天到电子市场去按同规格的买了回来,但为什么我买的比原来带的要小一圈,但都是25V 470UF的!!

网友A:
越小的越好 真的

网友B:
 能用就行了,管那么多啊

网友C:
 在可靠商家购买的话,可能是厂家采用新工艺了,这样做可以减少用料,降低成倍,性能不比原先的差,有可能会更好!

网友D:
耐温85度还是105摄氏度的?

楼主:
是105度的,规格都一样就是个头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