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450 /GL/se 哪个性价比最好

楼主(2007-05-28):
wing横轴通用吗? 麻烦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建议米足SE,米少GL
主要原因:配件~!

网友:
GL通用性好,推荐

网友:
我的意见:买GL,宁愿买亚托450S。。。

网友:
亚托。。。
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g横轴通用吗? 麻烦大家给点意见

WING横轴不通用,如果和主桨夹配套可以通用

网友:
GL性价比好

网友:
推荐亚拓SE!

网友:
推荐亚拓450se,严重不推荐亚拓450s,米少gl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WING450比较漂亮,但配件是问题!还是GL比较好!

网友(2007-07-17):
Wing450我买了,横轴送了10条给我,其它都跟450通用,还需担心?

网友:
我觉得FIRE还行。原厂的配件价格也不贵。

网友A:
450se,要是米少,就买450s ,别看是塑料的悬翼头,精度也很好,

网友:
直接一部到位 搞个SE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se,要是米少,就买450s ,别看是塑料的悬翼头,精度也很好,

不炸还好,炸了就不太好了

N多人买了450S后,把塑料件全升成GL的去了,早知如此,何不当初直接买GL还便宜一点

网友B:
不通用所以WING的去掉了
米非常多就亚拓,米一般或者少就GL
我除非百万要不肯定是GL了呵呵,我对GL印象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通用所以WING的去掉了
米非常多就亚拓,米一般或者少就GL
我除非百万要不肯定是GL了呵呵,我对GL印象不错

老听你说GLGLGLGL你玩过没啊?????????

网友:
性价比首推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