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过热烧过无刷电机?

楼主(2007-05-28):
我手头上的设备用起来太烫手,飞机分钟要休息几分钟。不知道如果我不管它一直飞,会不会烧掉:)

网友:
俺昨天才烧了个2208,空中冒烟

网友:
那个肯定是有的

楼主:
2212,11.1v,8060都热,我就没办法了,再小的浆好像不象样了

网友A:
我的马达也很热,但我做了个铜的散热器,重量是七克,效果很好,影响不大。

网友:
我烧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马达也很热,但我做了个铜的散热器,重量是七克,效果很好,影响不大。

怎么做的,上个图吧

网友:
没烧过,我电机很少飞完能超过 60度的......一般温温的

楼主:
老b是不是用大马拉小车?

网友:
无刷马达过热烧了的可能性不大,除非几块大电池\长时间\大电流飞
一般的飞行不会长时间全油门飞,一旦电机过热就应该让电机休息一下了,毕竟无刷还是有磁体的,温度过高总是对磁体有损害的线烧了还可以重绕,磁体消磁了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