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5求助,快进!!

楼主(2007-05-28):
现象为:

                  正常打开遥控。然后把控放到一边不动。  随后接通飞机电源,就发现飞机的两个舵机有微动的现象,偶尔主翼也会猛转一下,
                  把控关掉,此现象立即消失了。               好像是干扰,又好像控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指点。谢谢!

肯定的: 控的天线已全部拉出。飞机的天线也全部外露,飞机和控的电量也充足。飞机和控的晶振也反复插试过了。在空旷的草地上也试过。
                  现象照旧。

网友:
把控的天线和 飞机天线连一起实验下吧!!

楼主:
我试过了,把控的天线搭在飞机的天线上。故障依旧。有微动现象。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
看下控的电池电力如何??!

网友:
呵呵,和GWS的R6nII一个毛病,与发射机天线和接收机的布线有关系

楼主:
看下控的电池电力如何??!

我看过了,控的电量没问题

楼主:
和GWS的R6nII一个毛病,与发射机天线和接收机的布线有关系

 那我该怎么办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请告诉我方法,谢谢!

网友:
干扰,上磁环

楼主:
干扰,上磁环

是在飞机的天线绕个磁环吗?还是控上啊?

楼主:
告诉你吧,是 油门微调 退的太高了。调回来就好了,和其他的基本没有什么 关系的

微调我已经落到底了啊。我把控放到一边没动它

   飞机是没有规则的乱动啊,偶尔主翼才猛转一下,其他时间就听见里面吱吱的 响

   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谢谢大家

网友:
看来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你附近有个跟你的控同频的家伙在拨弄他的遥控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调我已经落到底了啊。我把控放到一边没动它

   飞机是没有规则的乱动啊,偶尔主翼才猛转一下,其他时间就听见里面吱吱的 响

   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谢谢大家

我的v3也发生过两次这种现象,我觉得的是干扰,等会儿再玩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该怎么办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请告诉我方法,谢谢!

接收机天线怎么叠都不行,后来换了FF9控制就没有问题了。原配的控发射功率相对较小。

楼主:
看来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你附近有个跟你的控同频的家伙在拨弄他的遥控器了!!!

我也怀疑过,可是我拿到一百米的外面试验,现象还是存在

楼主:
我的v3也发生过两次这种现象,我觉得的是干扰,等会儿再玩就好了

不是,我试过好几天了,问题还是存在,我怀疑有其他的问题在作怪

楼主:
接收机天线怎么叠都不行,后来换了FF9控制就没有问题了。原配的控发射功率相对较小。

同意你的观点,我也是怀疑控的事情

我回来换个控在试试,用排除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楼主:
十分感谢以上回帖的朋友!谢谢你们。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了

是控的问题,lama-5的原带控有问题,,,我换上朋友lama-4的控问题就消失了。

事实证明,lama-5此故障,是由控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