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电调+无刷电机是否可以用镍氢动力电

楼主(2007-05-29):
这个问题其实一直想问,无刷电机+无刷电调必须用锂电吗,镍氢动力电池是有些效率不高,重量大,但是否可以用在无刷上呢。

比如通常使用的8.4V650mAh的镍氢动力电和7.4V1000mAh的锂电,忽略使用时间,在使用同一规格的无刷电机+无刷电调+桨的情况下,在动力输出上镍氢能达到锂电的百分之多少?烦请有试过的兄弟或是知道的兄弟给个答案,先谢谢了。

网友A:
应该可以用,但放电能力可能不一样。8.4伏的氢电负载电压大约为7V,7.4V的里电大约7V多一点。具体要看电池的放电C 数。就你说的条件,有可能氢电的放电电流比里电还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用,但放电能力可能不一样。8.4伏的氢电负载电压大约为7V,7.4V的里电大约7V多一点。具体要看电池的放电C 数。就你说的条件,有可能氢电的放电电流比里电还要大。

谢了兄弟,我说的这种8.4V的氢电就是通常固定翼套机中带的那种电池,用在380有刷上的,就是想知道这种电池如果按我1楼说的那样条件,能有几成锂电的效果,或是还是一样,这是一直困扰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