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v3s的锂聚合物电池飞到什么电压不过放啊?

楼主(2007-05-29):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
理论上单片不低于2.75伏是不过放的,但实际上3S尽可能在9伏以上为好.

网友:
我用2006进行循环充电的时候,都是单节3V的。

在飞机上,每次电调(好盈飞腾25A)保护后,回家充电的时候,电池电压是10.50V左右。

因此,我觉得,10V是个合理的数值。

网友A:
感觉电池动力衰减很多就不要强行飞行了,不管电调保护动没动作.因为电池的真正工作的曲线就是在那段很平的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电池动力衰减很多就不要强行飞行了,不管电调保护动没动作.因为电池的真正工作的曲线就是在那段很平的阶段.

网友:
我的做法是将电调的截止电压调到3V,也就是9V,但每次都放不到9V,充电前测量是10V多

网友B:
空载与带载电压是有区别的.尤其是在重载下,去载后,电压一般都会有点回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空载与带载电压是有区别的.尤其是在重载下,去载后,电压一般都会有点回升

楼上讲的对 东莞便到的兄弟: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讲的对 东莞便到的兄弟:loveliness:

"便到"  "边度"是吧 还好,我也是讲粤语的 ,否则,真是一头雾水了.
现在在东莞长安!你呢?

不看不看,楼上的名字怎么跟我的那么像

网友:
单节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