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下

楼主(2007-05-29):
1、控:天地飞6A       270元/套
2、电条:好盈18A电条       120元/个     蹦腾系列
3、电机:银燕C2822,KV830       无货      有A2212 KV930马达   60元一个(不带附件)
4、电池:11。1VLI电              98元/块      11.1V15C1000MAH  STARMAX的牌子
5、辉胜 9克          4 个          120元
6.EXTRA-330L电动特技机      80元/架
我是一个新手,这是我查看各方面资料后,搞的机子,高手帮忙给点意见
还差什么东西不

网友:
差浆~~最好多买几根哈
不过据说330新手飞有点悬~

网友A:
新手就玩330? 差一个数码相机拍遗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就玩330? 差一个数码相机拍遗照!

网友:
楼上的太逗了, ,新手最好还是翼龙,不然就自己切3D,这样省钱还不打击自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就玩330? 差一个数码相机拍遗照!

同感

网友:
大家说的有道理,LZ慎重考虑!

网友:
价格还是有点贵

网友:
LZ,我也是新手,我支持你,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网友:
自己做KT机,省钱炸了不心疼,飞KT机,新3天,旧3天,修修补补又3天,过了9天就可以飞好了

楼主:
以前飞过两个发动机的,木乃伊型飞机,炸了几回
机身体炸断了,还能飞,不过至含今没有掌握飞行本领
飞起来.只要一转弯子.就掉

网友:
东西捎微贵了点,再上网淘一下

花点钱弄个模拟器是绝对有必要的

只要一转弯子.就掉是因为没有拉杆修正

转弯是飞固定翼的基本吧, 先在模拟器上飞到转弯不掉高度再说吧

不然直接上330太悬了

(其实就算转弯不掉高度,上330还是太早了点 ,要是想飞机一步到位的话最好找个人带)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还有楼主的电机配10寸的浆比较合适

网友:
新手还是飞翼龙,我就是飞启迪的翼龙上手的.

网友:
用 1047 草根桨吧, 炸了不心痛.

还有就是强烈建议如果飞 330 就飞大翼展的. 至少要1米吧.
因为这样大翼展小翼载荷的飞机, 炸起来比较慢, 至少有时间看的到它是为什么炸掉的, 不像 700-800mm 的KT机, 炸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空机一次买3套比较合适.
第一架, 首飞即炸.而且炸得粉碎, 直接丢掉.
第二架, 也是炸, 但是不是炸提那么惨, 修修还能飞.
第三架, 第二架炸了修,修了炸, 直得不能再修时, 上第三架, 飞得比之前好了, 继续炸.

桨的话, 准备至少10支, 如果考虑到也为以后准备, 可以买个 20 支备用.

楼主:
哈哈,但愿吧,不过我目前还是个工新祖,炸不起,1、控:天地飞6A       270元/套
2、电条:好盈18A电条       120元/个     蹦腾系列
3、电机:银燕C2822,KV830       无货      有A2212 KV930马达   60元一个(不带附件)
4、电池:11。1VLI电              98元/块      11.1V15C1000MAH  STARMAX的牌子
5、辉胜 9克          4 个          120元
6.EXTRA-330L电动特技机      80元/架大家帮我看下,怎么样,还少什么不呀

网友:
 知道我第一次飞的什么飞机吗?    A320

网友:
A2212 KV930 + 1047  桨10支   11.1V电池多买2组。 纯新手外加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