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用锂电池平衡冲冲镍氢电池?

楼主(2007-05-29):
我的
电池
是发射电池。8节的,我用电池把电池2根线分别接在平衡冲的2端(本来是4根线线冲锂电池),2端电压差就是12V,应该正好的,电流还可以调感觉比原装发射
充电器
好用多了那个才50MA,也省的买过了。。

网友A:
平衡充的2端电压没有12V,平衡充不是串充,你的想法是不可行的.

楼主:
平衡冲3S时候,2端电压应该有11V以上为什么不能用来冲呢?

网友B:
天,如果这样用平衡充,还不如买个便宜的开关电源呢,然后直接接镍氢电池上充电,电流足够大了。

楼主:
 省钱嘛,还方便,我就块发射的镍氢电池,用原装的JR充电器才50MA的电流,冲500MA还好,冲1600MA,要冲几十个小时  ,这样可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