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JR9X2的一个怪问题

楼主(2007-05-29):
我的9X2是朋友送偶的,高频头被偷了,偶今天收到新买的高频头换上去发现一个很郁闷的问题。
遥控无法存储参数。也就是说我设定模型1后关机再开机会还原到模型30(默认值)。原来调的数据全部都没有了,再调关机再开机还是一样。非常的郁闷。有人知道什么什么问题吗。操作绝对没有问题。我用朋友的9X2一样的操作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有人说里面有记忆电池,TMD我拆开所有能拆的电路板连个长的像电池的东西都没有。非常非常的郁闷。

网友:
奇怪,也想知道

网友A:
换机里的电池

网友:
里面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机里的电池

电池藏在什么角落,我找了大半个小时都没有找到。

网友:
9XII 的說明書也有題及這電池的壽命最多只有五年.

网友:
靠,没遇到过

网友:
没有拆开看过,如果里面有记忆电池,或储电的电容.我估计可能是LZ的控长时间没用里面的记忆电池的电耗尽了.你可以试一下装上电池十二个小时后试试能不能储存数据

网友B:
刚才看了9X2的说明书没有找到提及电池寿命的说明

网友:
控接上电池放两天试试/

网友C:
打开后机盖,在液晶屏幕后面的电路板上,和电脑主板是一样的纽扣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看了9X2的说明书没有找到提及电池寿命的说明

原裝英文版的說明書有提及.

网友:
遇见过这种情况,不过是jr xp 642 。换个电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后机盖,在液晶屏幕后面的电路板上,和电脑主板是一样的纽扣电池。

没有啊。啥都没有。

网友:
會不會...連電池都被人偷了

网友:
现在比较新的 9xII 已经取消了里面的小电池了,板子上还留有电池的位置,但是已经不用装上去了.
估计现在的设计是用 flash 或者 eeprom 来做记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液晶屏的后面,好像在左边,拆开后盖,还要打开下电路板,才能看到。

网友:
如果里面没有电池那就有两种可能

1 存储芯片的问题
2 传送数据到存储器的电路坏了

还有可能处理器有毛病,不过可能性很小

网友:
可能只有一种,控不好用了 别急慢慢研究吧

网友E:
 9303说明书第15页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