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7-05-29):
我的450XL原来是PPM的,现在改成PCM以后,发现机器不自检,
陀螺仪
的灯闪动,
电机
也不转.原来的电调,接收机都是好的,因为改回PPM后又正常了.我的遥控是6EXHP的,接受机是飞高72MZ的,电调是亚拓的.请各位高手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是没有信号的现象
pcm接受机是dual conversion吗,是的话还要换接受晶体

网友B:
飞高至少目前不可能生产出兼容Futaba PCM格式的接收机,6EXHP原配的136HP或146iP给你弄哪里去啦?只有原配的才能使用PCM模式收发哦
如果不换接收机的情况下还是老老实实用PPM模式吧,就是抗干扰能力差一点,一个炸机说不定一个接收机的钱就没有了,这钱可别乱省哦

网友C:
 用飞高还想用PCM调变啊、

楼主:
谢谢各位,搞清楚了,PCM模式还要专门的PCM接收机,原来的接收机是PPM的,所以没反应.
再问一下,在PPM模式下可以控制舵机直推模式吗?就是CCPM结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