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飞到电调保护是不是属于过放?

楼主(2007-05-29):
我发现我的电池最近很容易充满阿,不知道是不是过放导致性能下降阿。我每次都飞到电调保护,因为太难掌握电池剩余电力了

网友:
如果电调 设置 正确的话  飞到保护  不会过放的

网友:
 哪怕设置好,也最好不到保护就下来,飞到保护是很容易过放的

楼主:
不知道怎样设置,请教怎样设置?新西达电调

网友A:
新西达电调的保护太恐怖了,直接关闭动力!

我用的好盈电调,从来都是飞到保护才下来。

网友:
最好不要飞到飞行保护,这样对电池不好,为了多飞个1半分钟对电池深度放电恐怕得不偿失啊。当然米多,电池多无所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西达电调的保护太恐怖了,直接关闭动力!

我用的好盈电调,从来都是飞到保护才下来。

身同感受!!!

好盈还是牛!——上次让一个模友帮忙接电池,他给插反了一下,线都发热了,居然没坏!

网友:
每分钟进行一下加速,看动力是否充足,不足就赶紧回来,早一秒也好。

网友:
飞到电调是否保护也不能准确判断是否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身同感受!!!

好盈还是牛!——上次让一个模友帮忙接电池,他给插反了一下,线都发热了,居然没坏!

T插都能插反,真是牛 ,

我每次放电都是到11.1V就换电池了

楼主:
我吊机,吊到电条保护前一秒还动力十分充足

网友:
新西达电调t太烂,保护太恐怖了,直接关闭动力!电池差一点就不能用,本人有一个,用了一次就不敢用了,只作试电机用,成鸡肋了,买了这种货色有种上当的感觉

网友C:
一般来说,电调保护了,很可能某个单元已经过放,多几次这一,从此这个电池组就不太平了。

网友:
保护并不等于过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电调保护了,很可能某个单元已经过放,多几次这一,从此这个电池组就不太平了。

有道理,电池单元不平衡的话,到达保护电压的时候,某些单元已经过放了。

网友:
如果想使用的长久,请不要飞到电调保护,请使用真正平衡充
出售二手的一个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67712

网友D(2008-05-27):
我有一次,飞到3.1几V / 片,电调保护了,飞机动力不足,下来了,电池非常烫,但没有鼓,飞涵道机,贼抽电的那种。

网友E:
前几天搞了个B6充电器,带放电功能的,放到单体电压3V,差点没把我吓死,一般我都认为到3。4V就是过放了,怎么放到3V,后来查了很多资料,
确认工业标准的过放电压是2。75V!!所以飞到电调保护不算过放
但是到3V的时候剩余电量还有10%不到,如果3V保存一段时间,掉电几十个mah 就很容易掉到2,75V以下了,所以,如果飞到保护了,建议马上补电到3。8V保存

网友F:
一般不要飞到保护,基本都有点底了,不管哪个电调。还是以经验为准,定个时间的安全。

网友G:
呵呵,我的电池就鼓过,也是多次保护后下来的,不知道有没有直接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