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有刷380电机和电调,能玩KT板机吗?

楼主(2007-05-30):
可能电池比较重。

能玩什么样的KT板机?

另问下,9g和5g舵机的 外观尺寸是否 一样?

网友:
可以啊 但要减速组 9g和5g舵机的 外观尺寸不一样

网友A:
不行,力量不够,飞不起来,我试过了,我飞的是小旋风,需要升无刷电机

网友:
应该可以的,要配恰当的浆。由于380电机比无刷电机效率低,拉力小,要用里电,不要用氢电,减小电池重量,从而控制整机重量。

网友:
可以,做架滑翔机把,7*4和6*4直驱桨,用氢电就可以,不过注意机体结构,应该好飞的.搜搜以前的帖子,有介绍的.9g和5g舵机的外观一样,尺寸是不一样,都能用,最好用9克,扭力大些.
早些年用817A电机比380电机差的多都能飞,制作多向老鸟请教

楼主:
滑翔机肯定可以啦,这个电机就是滑翔机上拆下来的,好像是9年前 买的什么梦幻2000机机。

那么KT板能做 滑翔机吗?

我 就 想做个KT机练习飞,过度一下。

我还有很多想法,都没有时间去实现,还请老鸟们多帮助,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力量不够,飞不起来,我试过了,我飞的是小旋风,需要升无刷电机

我用过370减速,7.4V锂电可以把小旋风玩吊机几秒了,拉力是足够的,不过用2408无刷更好,但这款机太重了,我现在都还有两套空机没用,都做2208的KT机了.
380有70多克,有些重但拉力是可以的,上11.1V吧!

网友:
那么KT板能做 滑翔机吗?

当然能做

网友:
可以的,注意做的练习机翼载荷不要太大(20克左右会好飞些),翼展100左右的,飞起来会比较悠闲的.

网友:
總重控制於400G以下
7.4V鋰電+380直趨6030~7035的槳
DIY的話做3角翼較佳
一般型飛機重量重又增加阻力
需要更高超的DIY功夫

网友B:
楼主就是群里的"野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就是群里的"野人"吧.

是...“野人” 。。。。。无语

没想到你还真水,怎么混那么多分啊。。。

网友:
那架后推机, 整好了没?

网友C:
完全可以啊
我曾经280马达1:5减速带1047    7.4V锂电池  小旋风飞得很好,除了吊机,一般的动作都可以做,速度也慢好控制,就是不能风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啊
我曾经280马达1:5减速带1047    7.4V锂电池  小旋风飞得很好,除了吊机,一般的动作都可以做,速度也慢好控制,就是不能风大

好久不见.

网友:
能 玩  怎么不能玩   我的kt飞机就是有刷的

网友:
翼展大些就可以的,一般要上一米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