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LAMA 4飞行不稳,为什么?(弄好了!)

楼主(2007-05-30):
昨天撞了一下,今天换了组装浆(规格跟原装的看不出什么区别),一边飞行一边调微调,首先不管怎么调,都调不平,之前非常是很好的,控制定后能静止在空中,现在很难控制,总是前后左右的飘,画圈,为什么会这样,是哪个零件的问题,谢谢。

网友A:
轴摔弯了难道?开始刷锅了

楼主:
跟这位兄弟说的一样: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出现飞机在空中前后悠动(象荡秋千),或者逆时针画圈,如果排除机体调试的话,就是要记住“尽量在他即将由某个倾向时就要加以识别并校正”,如果真的等它荡起秋千了,那就极难控制了。请参见其他文章关于攻角的论述。

就是这样,我怎么调都是这样,之前还好好的,昨天还可以放开遥控让它悬停,今天就很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摔弯了难道?开始刷锅了

留意看了一下,还直直的,没有弯。

网友:
检查双桨就可以了

楼主:
对,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买来的新浆的螺丝不上稳就会这样。

网友B:
靠!这样的问题也能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这样的问题也能出?

本来就应该有点松,原装浆是这样的,但这新浆要上紧才可以,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这样反而不好。

网友C:
.组装浆耐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组装浆耐打啊

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实在是不错,就是你说的那家买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