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玩lama一周的体会和问题,请大家指教

楼主(2007-05-30):
买lama主要是打着宝宝的旗号(当然主要为了自己,嘻嘻),我儿子现在1周3了,最喜欢看旋转的东西,如飞机、电风扇等,因为我的450在家里玩太危险了,嘉宝我又玩不太来,所以就搞了个lama回家,儿子不吃饭的时候用它来骗一下。
       lama的确很稳。记得当时玩嘉宝时,我最终都没能很好地旋停,但玩lama则是第一时间就能停得稳稳,这里面固然有我水平上的提升 ,但更主要的因素应该是机器的稳定性好。于是,每天回家都抽空玩一块电池,感觉不错,但带来的副作用是儿子不叫我爸爸了,我下班一推门,这小子就叫我“呜呜”,他管飞机叫“呜机”,我这操盘手叫“呜呜”倒也形象。不过管他叫什么,只要他高兴就行。
       lama买来的时候带了一套备用桨,由于我的骄傲自满,扫了几次桨,所以备用桨也全用上了,看来还得大量买备用桨了。

       我最近碰上的问题:
      1. 上桨开始出现双桨,换新的也是;
      2. 高速时机体震动较大,感觉动力损耗也较大;
      3. 尾部一直会向左飘移,调了四合一没啥效果;
      4. 两边旋转的速度差很多,顺时针(向下看)比逆时针明显慢很多。

      请高手指教一下,先谢了。

网友A:
那么小的问题,都玩450了还解决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小的问题,都玩450了还解决不了啊

就是

网友B:
哎,用有刷电机的就是麻烦啊。。。。。。
我的LAMA也这个毛病,双浆倒是还好,用了金属浆夹基本看不出有双浆

网友:
呵呵我儿子也是喜欢看旋转的!!!

网友: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不错哦

网友:
电直以前不算成功的飞过ESKY CP2,用模拟器练过一小段时间,都能控制LAMA悬停,感觉这个机子的稳定性确实非常好,非常耐摔,确实是好机,关键是能在办公室随时玩。

网友C:
我玩LAMA时候也有类似问题,
第一点只要调平衡杆和浆夹之间的拉竿长度就可以, 这和调450一样的原理. 螺丝固定浆的松紧度要一致,并且不要太松.
第二点很可能大齿扫齿或电机松动或大齿轮与电机齿轮之间配合不好, 或者主轴与齿轮松动,也可能双浆大造成的.
第三第四点好象没有办法, 估计上下浆的电机之间本身负荷就不一样,下浆运动阻力比较大一些, 功率余量不一样,换上新齿轮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用有刷电机的就是麻烦啊。。。。。。

两个电机性能不均匀下降,会使飞机向一边偏转,LAMA如果飞得太猛,急升急降,电机的电流会很大,容易使磁铁退磁

另外,如果负重太大,或者使用1000mah以上的大容量电池,会增大电机负荷,结果也是加大电机电流,发热更大,容易使磁铁退磁

退磁后的LAMA,表现就是油门要推得很高才有力,而且飞行时间大幅缩短,严重的话飞行时间不到3分钟甚至飞不起来

退磁后电机的工作电流会变大,严重的话会超过7313场效应管的极限工作电流,烧毁7313

修理方法很简单,随便找一个新的180电机,不管是不是LAMA专用的,把它的磁铁换上去就好了

如果是用科乐科的130电机就更便宜,普通130电机只要1圆一个,拆开来用它的磁铁就行了。

不管是有刷无刷,都会慢慢退磁的,我的上一对180电机换碳刷飞了30个小时退磁,换磁铁了,有刷换磁铁很便宜很容易,无刷就麻烦了,内转子无刷就更麻烦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小的问题,都玩450了还解决不了啊

呵呵,谢谢批评,虽说玩450了,但这水平一时半会儿还是比较菜的:)

另外,那个双桨真的很难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玩LAMA时候也有类似问题,
第一点只要调平衡杆和浆夹之间的拉竿长度就可以, 这和调450一样的原理. 螺丝固定浆的松紧度要一致,并且不要太松.
第二点很可能大齿扫齿或电机松动或大齿轮与电机齿轮之间配合不好, ...

谢谢指点,不过那个拉竿的长度好象不太好调,长度差不多以后,那个球头扣与球头的角度又怪怪的。
另外,有一点不太明白,为什么平衡杆和桨夹只有一个拉竿,而不是两边各一个,也比较平衡一点嘛。

网友:
观众

新手,同意10楼的观点,小电直是不能随意增加重量的。

楼主:
今天仔细调了一下连杆长度,双桨消失了,看来以前太不认真,该打。

网友:
LAMA调好了非常好飞:我女儿没飞过直机,现在基本可以勉强悬停。我的小LAMA调的基本可以放开手自己悬停在那----会轻微飘;
LAMA玩玩可以,和大直机感觉上差的还是很远;

网友:
下雨天飞飞,不过现在飞腻了,还是油机刺激

网友D:
室内飞好玩
不用找地方飞啊~~

网友E:
我的V3也是这个问题,放在箱子了大半年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我也同样有这个问题,调了拉杆长度,双桨消失。但同时机机也开始逆时针划圈。再把拉杆调会之前的长度,没划圈,但双桨出现。无奈。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问题,能同时把两个问题都解决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