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我还是不会悬停。只是在地面滑来滑去。兄弟们一般学习的时候都是飞多高?

楼主(2007-05-30):
哎,我还是不会悬停。只是在地面滑来滑去。兄弟们一般学习的时候都是飞多高。
我的总是想不确定的方向滑出去。每次方向都不一样。微调也没用。

网友:
没摆脱地面效应啊,和我开始一样的,越是这样越飞不好

网友:
离开地面40厘米,飞机摆脱了地面效应会稳定很多。

网友:
对 先练习模拟器

楼主:
40厘米。
怪不得有时候胆子大一点感觉好很多~
今天第一次飞浆磨了。不过还好

网友A:
我刚学时候,一推油门,嗖!二十米上去了!砰!两秒钟下来了!想飞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不要飞高了,20CM比较适合新手,我也才开始飞,第一次就是飞得太高炸得比较惨,现在一般飞个20CM基本安全!!

网友:
俺的飞机还没离开过地面呢,先练模拟器!!!

网友:
建立了条件反射就好了   贵在坚持   感觉到了就快了

网友B:
本人方向倒是可以控制住了!就是不离开地面!也不象LZ那样满地滑,要它上那它就能上那了!就是不离地!气呀!

网友:
要一下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方向倒是可以控制住了!就是不离开地面!也不象LZ那样满地滑,要它上那它就能上那了!就是不离地!气呀!

多加点油门把。我就是心一横 一加油就可以飘一下

楼主:
易损件一般都是什么啊。感觉浆最容易坏。一偏就扫地了

网友:
飞上去后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学时候,一推油门,嗖!二十米上去了!砰!两秒钟下来了!想飞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我是在1~2米间练习
感觉比较好

网友:
多在地面滑滑吧,手感很重要。如果狠心加油门都飞不起来,那是飞机有问题!!!

网友:
我是分三个阶段练的,第一阶段齐膝高(控制不住的时候直接收油门,就算炸了损失一般也不会太大),能飞稳后。进入第二阶段齐腰,能基本定住飞机后。进入第三阶段齐眼线高(离飞机略为远一点。安全第一)

网友:
也要调好飞机呀!

网友:
昨天炸了,才买的大桨完蛋了,横轴也完蛋了,发现横轴太脆弱了

网友:
打足油门打着前 就可以倒过去了!  然后再打足油门 打着后 就可以倒过来了! 然后轻轻松开油门落地!

网友:
多练是硬道理

如果身边有高手,找他们示范给你看,收获一定不少

网友:
1、模拟器能控制在小范围内不同高度
2、真机慢推油门集中注意力看飞机动态,飞机开始滑动时右打垛,再回舵,左右手要一直动作,使机不要滑动太大
3、起升高度100-200-300机范围超出2米范围外及时收油直接落地
4、500-1000超出3米慢慢收油,不要指望控制回来,直接落下并继续控制飞机,防止落地后倾斜折浆
5、能控制飞机在2米范围内1分钟,停悬基本练成,
6、再小的范围或真正的悬停,那就靠时间练啦。

网友:
模拟器练熟后。你就不怕了。

关键是模拟器你还没有练习熟,起码要练到打舵不假思索。

网友:
地面滑的阶段绑联系架吧,不容易侧翻打桨,练到能将练习架右侧乒乓球单侧着地并保持住,轻轻给油就起来了。。。练习架对新手突破心理障碍很有帮助,而且练习架可以用来在地面调陀螺仪感度,很有用的。。。

网友:
不赌哪知输赢,婴儿不在站起来的过程中摔跤,是永远站不起来的,我就不信那位是在地上爬着爬着就会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易损件一般都是什么啊。感觉浆最容易坏。一偏就扫地了

练习架,练习架!!新手要用练习架!!!
买两根半米长的纤维棒绑在脚架上(绑成X行)会减少很多损失的

楼主:
购入了新空 的炸机包2套、联系架、g2充电器、电池、辉胜舵机又3个准备安心炸机。机身都烂了就换se。
我是专心入电直了。有挑战

网友:
还是青蛙跳吧,装上训练架,10cm足够,你就跳2天,然后就可以直接40cm了,摆脱地面效应,练习基本悬停。。。。。

网友:
四通的机器不稳
确实很难练习
如果用的450级别的
说真的
实在太稳了
我练习了6个小时模拟器
第2次上机器就实现对尾悬停了,简直太容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我还是不会悬停。只是在地面滑来滑去。兄弟们一般学习的时候都是飞多高。
我的总是想不确定的方向滑出去。每次方向都不一样。微调也没用。

给油同时向右打副翼,一般飞到30~40cm就可以摆脱地面效应了。
记得装训练架。

楼主:
昨天又炸了:大浆、角架、横轴、主轴
我飞悬停总是摆动很大,左右要各3米距离差不多。是不是就是这样的。继续练就好了

网友C:
飞机要调好,打舵的动作要提前,舵量要小些,那样就不会飘那么大的范围了。

楼主:
下午又炸:角架。辉胜舵机一个。碳纤垂尾。

总结:没练好一定不要飞高,和眼睛平高摔下来会很惨。不过比昨晚好多了,基本在2*2m范围了。有时还可以很稳的停一下。
楼上的说得很对,打舵一定要提前,当飞机已近歪了再打动作会很大。
看样子一个月练习,对尾悬停肯定没问题。

我没有模拟器,也没有蛙跳。直接上

楼主:
另外,十字盘的舵机换一个很麻烦。不拆开一点侧板根本拿不出来。我是辉胜的。有什么好办法吗?

401的中立点有问题,以飞起来总是往右边偏个5度左右。我收了尾舵机拉杆的长度(大概把球扣转了2圈)好像没问题了。这样对吗?

楼主:
还有个问题。我满油门螺距8度,但是0油门螺距-13度。只有用40%的螺距曲线起点来解决。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啊?
是我的3个舵机连杆短了吗?录像我都看了,但是他没这个问题。没说怎么解决
想不懂了

网友D:
我满油门螺距8度,但是0油门螺距-13度。只有用40%的螺距曲线起点来解决--

这个螺距没错,把大浆夹的2个连杆缩短一圈螺纹长度就刚好是 +10 -10了

然后还是 用40%的螺距曲线起点来解决。

以后飞到3D模式的时候 螺距就是+10 -10  对应用0-100%的螺距曲线起点-终点来解决
油门起点-终点在 90%以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飞机要调好,打舵的动作要提前,舵量要小些,那样就不会飘那么大的范围了。

请教,怎样可以做到打舵提前?机子没动怎知道它会漂向哪方

我现在就是机动了才打舵,舵量大了,所以飘的厉害,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满油门螺距8度,但是0油门螺距-13度。只有用40%的螺距曲线起点来解决--

这个螺距没错,把大浆夹的2个连杆缩短一圈螺纹长度就刚好是 +10 -10了

然后还是 用40%的螺距曲线起点来解决。

以后飞到3D ...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怎样可以做到打舵提前?机子没动怎知道它会漂向哪方

我现在就是机动了才打舵,舵量大了,所以飘的厉害,不稳

我是看大桨面,飞机在漂移前多数先侧倾(简单的物理常识),大桨倾斜了就修正;

网友E:
如果飞机高于视平线,怎样能看到大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飞机高于视平线,怎样能看到大桨面?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不要超过视平线,以后熟练了看飞机姿态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飞机高于视平线,怎样能看到大桨面?

那就踩在凳子上啊,再高点就爬到楼梯上看

楼主:
又炸!看见要撞树了,猛打副翼。机机尾部垂直于地面了。掉地了。
大浆砍到尾管。废了平衡翼、尾管、横轴、主轴。
大浆是玻璃纤维的,没事。原装的尾管很惨。用502补了一下大浆。还可以用。

450设计得很好!修起来很容易。20分钟搞定了。

一定不要心急,这次又飞高了。不然看见看见要撞树了慢慢收油就好了。飞高了收油就来不及了,只有狂打副翼,再一收油,完了。

楼主:
刚修好的,这下炸安逸了。20分钟是时修不好了。
尾波箱碎裂(塑料的)、尾管断了(新的,不是上帖打弯的那根)、皮带、横轴、主轴、大浆
练习架断了一根炭素纤维杆。

总结:草地不好练,滑动不了。会被草挡住,下面动不了,上面继续歪。

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的大奖总是打到尾管

网友:
是不是连模拟器都没练啊?

楼主:
没有

为什么我的大浆总是打到尾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修好的,这下炸安逸了。20分钟是时修不好了。
尾波箱碎裂(塑料的)、尾管断了(新的,不是上帖打弯的那根)、皮带、横轴、主轴、大浆
练习架断了一根炭素纤维杆。

总结:草地不好练,滑动不了。会被草挡 ...

ABS的大桨是比较容易扫尾管,先换成木桨好些,能完全悬停住了,可以还成碳的,目前这个状况千万不要用碳的,会炸的很惨的,可能还会伤人;
初学是不要在草地上练,刚飞飞机的时候看见老鸟老在草地上飞,我也就在草地上飞,结果被草伴住了,摔弯了尾管,当时也不知道修,继续飞,结果飞高了,炸安逸了,损失了电机、电调.......花了差不多1000大洋才全部修好
感觉还是飞的高了,新手先控制在30cm左右,这样情况不对了可以马上收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

为什么我的大浆总是打到尾管?

落的太快也会扫尾管

楼主:
我的是玻璃纤维的,就是新空那个40的炸机包的浆。
大家的螺距是怎么设的?我是-10——+10    曲线是  45%   55%    65%    80%    100%
                                                                         油门是  0%     25%    50%    75%    100%

自己乱来的。在悬停的时候高度很不好控制。控上动一点机体就上上下下

网友:
IDLE模式下为0~10
油门曲线是按照说明书设置的;

-10~10似乎不是太合理,又不作3D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