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轴是如何校直的!

楼主(2007-05-30):
很容易弯的东西,大家用弯了都扔了么?

网友:
业余条件下太难了,换新轴吧。

网友:
校一下咋都比扔了好玩,我也想知道咋校,大轴是怎么校的,能用到小轴上来吗?

网友:
能校大轴的都是老钳工师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楼主:
那就是说轴生产出来就是一次成型的?
筛选后直接销售?

网友:
我都是眼睛直接看,玻璃上滚动,再敲

网友:
机加工出来肯定是直的,热处理工艺不出差错的话也不会有很大变形,一般用途的轴就这样出厂了。
精度要求特别高的才用百分表打跳动淘汰一部分,这样成本就上去了,毕竟需要工时而且成品率下来了。
如果出厂前每一根手工校正,那得卖多少钱啊

网友:
这个比较难,校的工夫还不如买条副厂的

网友A:
新轴也就2块钱一根了,还需要较么?~
以前贵的时候倒是自己敲过,把轴平放在木板上,用木头棒子敲,便敲边检查,直了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轴也就2块钱一根了,还需要较么?~
以前贵的时候倒是自己敲过,把轴平放在木板上,用木头棒子敲,便敲边检查,直了就ok

 ,补充一下:用游标卡尺靠轴,看间隙,哪里有间隙就在它的反面轻敲,敲击点要准确,慢慢试就有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轴也就2块钱一根了,还需要较么?~
以前贵的时候倒是自己敲过,把轴平放在木板上,用木头棒子敲,便敲边检查,直了就ok

 问题是我想敲火狐的轴

网友:
校直容易,校精难!!
还是换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