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3D模式下的斜盘行程量是多大

楼主(2007-05-30):
假如普通模式下的斜盘行程量是100%,那么问问各位高手3D模式下的斜盘行程量是多少呢?80%120%?
也许我问的是个呆问题

因为考虑到高速模式下所有的动作都会被放大,所以我想可能在3D模式下的斜盘行程量会稍微减小更利于操作,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不对.
最近一直在调机,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特此求证一下,看看各位大大都是怎么调整3D模式下的斜盘行程量到最合适自己的程度的.

以上行程量就是指副翼和升降的舵量大小,编辑一下,让我表述清楚

网友:
舵机行程100%。

但是斜盘倾斜混控量记得不要太小哦。具体多大自己多调整几次。

楼主:
就是问斜盘混控大小的,呵呵,主要是副翼和升降的混控大小是不是应该在3D模式下相应减小才对,那么这个改变量是如何确定的呢?

网友A:
主要是舵机的性能参数吧?  不是在控里面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舵机的性能参数吧?  不是在控里面设置的!

晕,看看仔细我的问题,这个肯定和舵机参数无关.如果有关,只讨论65MG吧

网友:
不是有D/R开关可以设置么?要多少%自己决定啊,难道从来没用过?

网友:
3D模式下需要更灵敏的动作,楼主怎么会想到要减小斜盘行程呢?
我的习惯是在不干涉的情况下将行程调至最大

网友:
d/r80% 120%都没有意义正,螺距满行程不一样,舵机行程不一样80%含义就不一样。确的设置方法是:。。。这里有很多高手,我不说了,我不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