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哪有舵机反向器卖?

楼主(2007-05-31):
如题

网友:
还有,拉杆插在舵机摇臂另一端也能反向啦。

网友:
我看懂了

楼主:
在双舵机推平尾,通道不够用用时,必须使用舵机反向器

网友:
如果是双推水平尾,用Y线连接,换舵盘方向就行,还有遥控6通道以上带混控的,也可以在遥控里面设置!

楼主:
换舵盘,接Y线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要调整舵机安装位置,以保证两片平尾同步,
用6通接受机,副翼双舵机就要占2个通道,剩下的通道就不够了。只有7通以上的接收才能满足要求呀
我只有一个九通的接受,用在直机上了,剩下的全是六通,有个反向器就能很好的解决问题了!

网友:
买个v尾混控器,搞定
正反,你想怎么整都成,只是现在买的v尾混控器,中点一向不准,准的,价格又太高了

网友A:
不用买吧。
把电位器的上下两根线对调(中间的接线不变)
马达的两根电线也换过来,对调焊接好。
舵机就是反的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没错,我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买吧。
把电位器的上下两根线对调(中间的接线不变)
马达的两根电线也换过来,对调焊接好。
舵机就是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