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万用表怎么测无刷电机线圈问题?

楼主(2007-05-31):
在一次炸机之后,我的2410-12的无刷电机出了点问题 ,线圈连接出断了,我重新焊了回去,再试电机时,速度很慢,接着就电调就烧掉了 ,想请教用万用表或其他方法怎么测出电机有问题,实在不敢再用电调试了,实在烧不起啊!先谢谢啦!

网友A:
用数字表或指针万用表都无法测——线圈内阻太小啦!
除非用“匝间短路测试仪”,一种测电感的小仪器……。
但,都没有拆除重绕来得简单……

网友:
支持楼上的,还是重新绕吧

网友:
没修过无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数字表或指针万用表都无法测——线圈内阻太小啦!
除非用“匝间短路测试仪”,一种测电感的小仪器……。
但,都没有拆除重绕来得简单……

同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数字表或指针万用表都无法测——线圈内阻太小啦!
除非用“匝间短路测试仪”,一种测电感的小仪器……。
但,都没有拆除重绕来得简单……

支持,重绕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DX们!那我就重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