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帝能)充电器不能同时冲2块11.1的电池吗?好麻烦阿

楼主(2007-05-31):
有什么办法可以同时冲几块电池

网友A:
之前看到有兄弟发贴子,一拖六,好爽呀

网友:
始终没搞懂,为什么大部分充电器都设计成5S,本来多加一路就可以充2个3S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到有兄弟发贴子,一拖六,好爽呀

那是轮流,也不是同时。
不过已经很爽了

网友B:
它是4组独立并行平衡充,要么同时充4个1串,要么同时充2个2串

网友C:
我本来有一套EC103A,后来买LAMA4又带一套,可以同时充两组电啦。

网友:
UNRC-A3,这款可以同时充2块3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本来有一套EC103A,后来买LAMA4又带一套,可以同时充两组电啦。

用103A的要小心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是4组独立并行平衡充,要么同时充4个1串,要么同时充2个2串

什么意思啊?

网友:
买多几个DN就可以啦。

买多几个DN。(我用三个,每个是4组独立平衡充,三个共12组能同时充4组三串的11.1V电。)买回拆开用电线把它串接一起,加多几个三串的接头就可以了。因我主要用三串电多些,所以把DN改装,充分使用。另:建议把其电池接口改回我们常用的极性(正负对调)就可不使用随机的适配接头了。

网友:
这个东东就可以从2S到6S     因为是6路电源独立 可以同时充 2S*3  或者 3S*2

看看我的充电器

网友:
:loveliness: 等楼上的充电器发售!

网友(2007-07-27):
有人钱咬口袋子了,,,,一个就够用了,,,这些充电器不便宜大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