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现在最新板的se那么强

楼主(2007-05-31):
立麻 换了台  比我原来的 se 更新了好多新的 零件 如图

http://www.tomye.com/rmodel/bbs/showtopic-63.aspx

还有 35g的电调 换成了 35x

网友:
 看看朋友送的 :loveliness:

网友:
貌似炫耀帖

网友A:
注意下尾推的问题,新款是单推,用一段时间后,可能会有虚位和卡的问题出来,建议你在新的时候就加铅笔芯...

网友:
 用WD-40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下尾推的问题,新款是单推,用一段时间后,可能会有虚位和卡的问题出来,建议你在新的时候就加铅笔芯...

极为重要,目前我就遇到此问题,不知如何解决。
现象:悬停时机尾不规则抖动,落地测试尾推会卡。
用多少的铅芯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极为重要,目前我就遇到此问题,不知如何解决。
现象:悬停时机尾不规则抖动,落地测试尾推会卡。
用多少的铅芯较好?

我建议你直接换GL的新款全金属尾推
这次我报废了一个金属尾推,原因是尾轴弯了一直没发现,
但双推还是不卡,导致推部间隙过大了,一直没发现.要单推早卡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多少的铅芯较好?

6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