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ign的6A BEC降压线

楼主(2007-05-31):
最近买了个align的6A BEC想用于油直供电,可是这个BEC是6V输出的,而我飞机上的舵机均只能在5V电压下工作。但是国内似乎买不到单独的亚托降压线,有哪位大大能告诉我亚托降压线是什么原理么?自己可以diy么?

网友:
就一个二极管

网友A:
自己买个4007装上去,几分钱

网友:
1N4007是硅二极管,压降在0.7左右,最好再串个锗二极管进去。
  0.7(硅)+0.3(锗)=1(伏特)。

网友B:
操!误导呀!

你把电压是降下来了。可是电流也会下降的呀!楼主是什么级别的飞机。最好老老实实的用4.8V的镍镉电池。电流大呀。

网友:
不是吧,4007过流才1A,要六个并联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电压是降下来了。可是电流也会下降的呀!楼主是什么级别的飞机。最好老老实实的用4.8V的镍镉电池。电流大呀。

LZ的JJ是油直,又不是电直,舵机工作时那有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
几分钱人家卖给你吗?

引用 网友A:
自己买个4007装上去,几分钱

楼主:
我的是50油机,3个9252和一个9255,外加611。
我看亚托600N以及很多油直都是锂电供电,所以想改下自己的雷虎,原来用的是JR1900电池。
特意买了个6A的bec,想电流大点。二极管似乎确实有降流的效果,所以上来请教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