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9X的威力 3组飞行模式的设置

楼主(2007-05-31):
原来只飞些基本动作
每次飞3D  就掰模式开关到 POS.2 (ST-2位置从头飞到尾了。
最近练习飞了些稍微带花样的自旋+翻 动作发现原来的尾巴速度跟不上。
原来我喜欢尾巴稳稳的,走的慢的这样飞倒退类动作,手抖一点也不要紧

于是在舵机行程菜单把行程恢复到100%。尾巴敏捷了,飞新动作很爽。
但是问题来了,再飞些原来擅长的倒退航线根本适应不了,感觉手的精度没法再细。曾经可以玩出的半个飓风无法再现
几十个电池起落下来还是没有改观。不能再这样下去啊。

思索、、、、、
记得一个高手告诉我飞一套动作的时候, 大九之类的高级遥控器可以用到N个模式来飞
咱们的9X虽然只有小小的3个模式,此时再不利用更待何时?

             POS.0  NORM是悬停模式的
              POS.1 ST-1 普通3D模式的 飞要求柔和一点的3D
              POS.0  ST-2正常3D 大部分就靠它啦

1感度设置:

2:舵机的控制

几个主要控制通道 副翼  升降 尾巴 也是可以跟随3档特技开关变换的
以为方向为例  POS.-1 明显是比POS.-2 柔和很多 这样2个模式该快的就快该慢就慢,飞起来得心应手。

3 螺距的控制
ST-2  正常3D螺距我是参考了蓝色机械鸟大大推荐的S形曲线,这样翻的时候手指不会太累

缓和3D的时候 ST-1 稍微恢复一条直线啦。可以控制的细腻一点

至于油门曲线也是可以分3档(好像这是废话了 不分3档怎么切3D啊 )
2个3D模式没什么研究的我都是 95-90 -95

网友:
9XII有5个飞行模式的.需要在工程模式下将更多的飞行模式打开即可.

楼主:
好啊,就是不知道另外2个要那些按钮来控制?

网友:
我见过玩油机的高手都是3个模式的,悬停模式,上空航线模式和3d模式,悬停和3d模式不用说了,上空航线模式专门是为飞航线,但有横滚,斤头等动作,一般螺距是-6,0,9,负螺距比3d模式稍微小些,据说这样才能飞出漂亮标准的航线来

楼主:
油直的大虾们大都喜欢飞航线的 如果只知道3个模式,没得选择了 只能是悬停一个 3C 一个 3D一个啦
而小电直玩3C类动作不现实,我的场地也不允许。我还是专攻2个3D模式了。

网友:
对,大飞机飞起航线来的确漂亮,是小电直没法相比的。

网友:
一直没有利用过EXP,没有感觉,LZ能仔细说说EXP的价值和体验么?谢谢咯 :)

楼主:
飞小电直用了EXP会稳定很多 10-20%足够
用的太多就会很肉

网友:
我还是太新手
9X2的功能用不到一半
很多选项不知道做什么用

网友:
肉,的确,我曾经测试过一次,用我的亚拓

当时记得是EXP 20%,然后飞机这个稳阿,稳的有点打舵很难动的感觉(以前的舵量习惯)。

不过我相信帅呆的,抓紧适应一下EXP,感谢!

网友:
其实9x2是有:NORM、ST-1、ST-2、ST-3、ST-4等五个模式的,

网友:
支持一下帅呆!

原来见过3D模式的设置是油门曲线是100-93-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