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实坦克履带板及端部连接器、履带销三维尺寸

楼主(2007-05-31):
哪位能告诉我真实坦克履带板及端部连接器、履带销三维尺寸?98式、M1、豹2均可。
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比较难啦。军用设备的详细参数按常规是不会公布的,能查到的也就是宽度尺寸,细节你就别奢望了,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难啦。军用设备的详细参数按常规是不会公布的,能查到的也就是宽度尺寸,细节你就别奢望了,不可能!

有履带板的长、宽、厚度也可以呀。
我准备用薄壁钢管试验压制履带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