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7-05-31):
高手飞3D时传说中的刷锅是怎么打摇杆,我在
模拟器
上怎么也飞不出啊!我用6EX

网友A:
机机翻过来时,油门向下打。

网友B:
刷锅的动力来自副翼和油门的配合,
B为加油门后反映到大桨产生的力
打副翼倾斜产生前进的力A
C则为维持平衡的向心力(这几个力个和刷时候的转速,半径有平衡关系,,
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7072&page=2

网友C:
倒飞顺时针刷是左副翼+左尾舵,逆时针是右副翼+右尾舵
正飞顺时针刷是左副翼+右尾舵,逆时针是右副翼+左尾舵
螺距越大,机身倾斜角度越大
新手先练悬停,四面悬停,八面悬停,然后再航线,正航线,退航线,倒航线。。。然后再3D。。。。欲速则不达

楼主:
在模拟器里好想是惯性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