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接收机电压范围是多少

楼主(2007-05-31):
模友们:
我想将一个2s的锂
电池
(电压7.5v左右)作为接收机电池使用,但是不知道接收机电压范围是多少?我使用的是 futaba的原装接收。

网友A:
听说是5V。
不是有专门的BEC吗?

网友B:
一般4.8至6V~~

网友C:
原帖由
㊣随风
于 2007-5-31 15:43 发表
一般4.8至6V~~
接受机通常只能接这个电压,但若能在接受机里加片IC(7805)就可以接35伏以下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来我还得串个二极管降压了哦!(7805)我担心增加元件后,故障点增多。

网友E:
串个二极管只能产生0.7V的压降,可是2S锂电充满后电压会达到8.4v滴,危险呀!!

网友C:
常见的电调里就装有7805呀!电池是先接电调,电调的信号输入有三条线,其中两条是供接收机电源的哦!
不管你的电调能承受多高的电压,接受机始终工作在5V左右。
看看你的电调电路是否安装了7805或78L05这IC。

网友F:
前不久我的车车接收电没电了,在外场用两节锂电临时做接收电,完全正常,舵机速度还更快了 ,我的接收是JETI,里面没稳压块

网友G:
接收机没关系,关键是舵机
舵机使用电压高会坏的

网友H:
我用一只6V的小电瓶。

楼主:
现在我用两块7805并联作了降压电路,减少了故障点,效果不错,输出电压5.02v左右。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