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GX02陀螺仪

楼主(2007-05-31):
請問有冇人用過,好用嗎?

楼主:
华科真的很差马 冇人用過

网友A:
现在这款刚推出

现在这款刚推出,想要都没有,听说还在量产中,不过在前段时间测试过他们的试产样板;确实有些变化;首先他使用了LCD;容易调整产数,特别可以轻松的调整尾舵机到滑套两边的限副值---这样不会顶死舵机(有些特别是数字舵机最不能忽视这个问题-不然你的舵机就会卡卡报废)。其次有手感可以调整,以及左右旋转的角速度可以调整,凭你喜欢快的还是慢点。这些可能都不是那么重要;是的,说说它的性能:第一测试他的快速倒退
航线,基本不会有偏移的感觉,感觉很稳定。第2点是3D测试,在翻筋斗时不会出现漂移之现象,侧翻就更爽了。。。。。还有就是它的控制速度可以很快,使用数字舵机上下跟轴根本不用调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很多人就是不会调整跟轴的参数,而让自己一台性能不错的飞机发挥不出他的性能----只能平飞一下罢了);其实很多高手之所以飞得漂亮,跟轴的调整是一个关键哦! 整体来说,这是一款性价比不错的陀螺,强烈跟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款刚推出,想要都没有,听说还在量产中,不过在前段时间测试过他们的试产样板;确实有些变化;首先他使用了LCD;容易调整产数,特别可以轻松的调整尾舵机到滑套两边的限副值---这样不会顶死舵机(有些特别 ...

网友:
好像taobao有卖阿,价格好像比401稍便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