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在前面的好还是朝后的好?

楼主(2007-05-31):
再问下,一个马达好还是两个马达好?

网友A:
 多潜水吧

网友B:
你怎样定义好和坏? 有没有一个标准的细节? 没有标准,就无法区别好坏!
---------------------------------------------------
螺旋桨在前面的好还是朝后的好?
再问下,一个马达好还是两个马达好?

楼主:
或者说各有什么特点?

网友B:
假设对好的衡量标准是:不容易撞断螺旋桨, 那么推力桨是”好“
假设对好的衡量标准是:要充分利用螺旋桨产生的气流,简化螺旋桨产生的力的作用线,那么拉力桨是”好“

网友B:
什么是”好“ ?? 1或者2个马达,各有各的好处!
---------------
再问下,一个马达好还是两个马达好?

网友C:
普通练习2个都可以,3D、TOC等花式飞行就要在前面

网友D:
拜无刷普及
不需要再使用2个马达了
1.避免推力不均
2.减少电装...等

网友E:
一个马达好配平衡吧.
桨放在前面好一些吧. 如果不考虑炸机的话.

网友B:
一个马达在平衡方面没有2个好,我的双无刷马达波音777象征机的飞行例子就很好说明了这点。
左右2个马达的象反向旋转,正好抵消了螺旋桨的扭拒力。
如果是一个马达的飞机,在螺旋桨比较大飞机比较轻时,扭拒力很明显。
-----------------
一个马达好配平衡吧.

网友F:
前拉,气流经过机翼,效率比较高
后推,效率低,不过有利于保护桨
无刷电机,动力足够,单发就可以
180有刷之类的动力不足,可以考虑双发前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