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无聊的问题

楼主(2007-05-31):
螺旋桨前置或者后置的,叫固定翼(含旋翼);
桨上置向上的,叫直升机;
中间向上的,叫UFO
那么放在下面的,叫什么?

网友A:
遥控割草机

网友B:
吊扇  天气热了 好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吊扇  天气热了 好爽

网友:
OFU, 答题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割草机

没错

网友:
也可以叫吸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