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004 4合1 ,紅燈閃三次之後全無反應

楼主(2007-05-31):
開發射, ,飛機插電後 4合1 紅燈閃三次之後,無反應,怎算?

网友:
把油門拉到最底吧.

楼主:
早已拉到最底

可是,油門早已拉到最底

网友A:
以上情況.
通常3個可能
油門不在最低,還有trim
接收機沒收到信號 /晶體/遙控
電量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上情況.
通常3個可能
油門不在最低,還有trim
接收機沒收到信號 /晶體/遙控
電量不足

赞成。。。
开机前,油门微调和油门操作杆没有打到最低!
晶体没插好,或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