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615的锁紧螺母总是松动怎么办?

楼主(2007-05-31):
我的CM615走刀箱螺杆在正反转动几次后锁紧螺帽就松了,导致螺杆轴向窜动!各位有什么好办法解决?感谢了!

网友A:
点点502或加个弹簧片

网友B:
如果螺纹还有空位,多加一个螺母(或扁螺母),利用双螺母拧紧可以解决正反转松的问题。

网友C:
加点螺纹密封胶拧紧就可以了

网友A:
本来就是双螺母.

网友D:
两个螺母间加一弹簧垫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问题是什么东西都加不进去了!因为螺杆中间的连接套筒上的两个销子我试了拿不下来,所以装不上垫圈什么的!看来加螺纹胶是唯一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