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有人玩船用这个充电吗?

楼主(2007-05-31):
得伟原装7.2V-18V
充电器
,德国生产,
原装220V
IC控制,1小时快充,充满自停,可适用得伟7.2V-18V所有充电工具系列的镍镉或镍氢
电池
。
想用这个改造一下。买一个外出车用逆变器,不就解决外场用,大家说可不可以??几十块钱一个,便宜

楼主:
得伟
15分钟
极
速充电器,工作电压:AC120V,可充7.2-18V电池,自动识别,双指示灯,充满自停,蜂鸣提示。
泰国或墨西哥生产,有黄黑2款颜色。

网友A:
以前用过,电流1.5A和2.8A两种,充出来电池比较暴,但是很烫
什么显示都没有,随便用用还行吧

网友B:
我一直在用呀!配老颜电池,业余玩玩,爽极了!巨暴力!

楼主:
我不太懂电子,要是加一个电流表,调电流开关就好了。
经济条件不好的可以下手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是老颜那买的

网友C:
怀念老颜啊 不然我也淘一个

网友D:
我有个。。大老颜那买的。。。70还是80。自己加 了风扇。。。
我觉得一办把。。。冲出来的电池老颜的松下电池还可以。。但是。。别的小电池。。冲 出来。。烫的手拿不了。。

网友E:
 要注意散热啊!

网友F:
第一个好像不太象德国原产的,因为现在欧盟全是统一的圆形插头,如果是出口型产品,也应该是国际插头,不应该是这种平板的,可能是国内自己出产的吧。但看样子做工不错呀。

网友G:
是这东东吧!!!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312004a350056.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