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兄弟们帮忙指点

楼主(2007-05-31):
别见笑我造的土八路虾艇
用什么胶密封.谢谢

网友A:
环氧树脂胶、AB胶都行。

网友B:
 舵用门鼻子

楼主:
铜管于四伏管之间渗水,不是船底

网友C:
舵很有创意 顶

楼主:
是两个用门鼻子做的可以调节长度,但是要用锤子把转孔敲紧。

网友:
用胶封就行。

网友D:
用无刷的土八路?

网友E:
 这只土虾味道不错!

网友F:
用输液器的管子套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