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改36号控,再也不用发愁电池了

楼主(2007-06-01):
原来练模拟器要用2组电池,轮流充电现在再也不用发愁了。
看看吧

网友:
我直接在充电口接上10V电源就可以啊 很好用的

网友:
直接接稳压器到充电口不就好了吗?

网友:
你太有才了

网友:
老大能否说再详细一点,本人菜鸟。谢谢!

楼主:
通过升压板将USB的5V升压后直接通过教练口供电给36号控

这样的好处
1、不用操心电池充电
2、控不需要额外连线
3、使用笔记本可以走到哪玩到哪儿

网友:
能否把接线方法说的再详细点。感激!可不可以直接做根USB---电源输入到控背后的充电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升压板将USB的5V升压后直接通过教练口供电给36号控

这样的好处
1、不用操心电池充电
2、控不需要额外连线
3、使用笔记本可以走到哪玩到哪儿

usb口电流容量一般也就三五百毫安,再升压到12V,就算不考虑效率电流也要坎一大半,遥控器工作起来一般也有一两百毫安的电流哦,够呛阿

网友:
谢谢大虾。看来LZ的方法是唯一的了。可惜对我来说说得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口电流容量一般也就三五百毫安,再升压到12V,就算不考虑效率电流也要坎一大半,遥控器工作起来一般也有一两百毫安的电流哦,够呛阿

电流的问题,到确实没有考虑过。不过我是把晶体、天线都拔除了用的。至今已使用两月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其实就是USB线中取出5V电源,通过教练口接入控内,然后使用升压板升压后供电... 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的问题,到确实没有考虑过。不过我是把晶体、天线都拔除了用的。至今已使用两月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其实就是USB线中取出5V电源,通过教练口接入控内,然后使用升压板升压后供电... 其实很简单的。

按说如果不插晶体,发射机是没有RF信号输出的,也就不需要把天线拉出来,但是不知道这样对发射机是否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