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充150MAH的锂电

楼主(2007-06-01):
请问各位都是怎么充的 我有柯达
充电器
怎么把电流调小 谢谢了

网友A:
估计你不懂电子电路。
锂电的充电电路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地在输出端串接个限流电阻了事。
要找到取样电阻和充电电路重新计算的……。
理论上锂电池可以采用大电流充(是几A,不是几十、几百A的大电流哦),锂电池充电的关键是定压,超过4.2V很容易将电池报废。
这么小容量的电池是用在MP3里的吧?
建议你就别动那脑子了,去卖手机的地方买个单节(标称电压3.7V)锂充才10元钱,买5个以上就能以批发价拿下……。

网友B:
人家都喜欢大的你喜欢小的

网友C:
用这个板,可以任意调整充电电流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f063e12e58ab4.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