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问个关于接线的傻问题

楼主(2007-06-01):
终于进入最后的总装阶段了,想问问大家把线焊接在插头上时需要注意什么吗?还有热收缩管需要多高温度啊,是要用打火机烧一下么?

网友:
125c。热缩管规格上有写。有的就写在管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热收缩管需要多高温度啊,是要用打火机烧一下么?

 我也是用火機燒一下的。

网友:
用烙铁烫一下也一样的。

网友:
用电吹风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有热风枪均匀加热就更好了

网友:
焊接温度要夠.被焊物温度夠高焊錫会被吸附,才不会空焊而導致电机欠向抖动或不能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