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004# 关键字 新手 穿鞋 cd 尾 电机

楼主(2007-06-01):
因为服务器不能上传,再次感谢pop.pcpop.com

本贴给狂热改机人用。本人也要改,收集好供查阅,要引用到不少老鸟的内容,也向他们致谢!

本人新入了个004#新机双浆老调不好,结果做了个1.8MM玻纤的加强片装上双浆就好了。电池到头也是屁股重在接收上加了25克的焊丝才平,小飞一下结果断脚了,加了夹棍和穿上鞋子就不怕了。横撑杆用1.6MM的不锈钢针头在针头两头打0.7MM的孔后用0.55MM铜丝扎紧后上502。不锈钢针头比较轻和韧性强。

楼主:
关于CD电机的很少完整资料。由 gxlzhdx  发的 呆呆的JABO换心成功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311&highlight=%B4%F4%B4%F4%B5%C4JABO%BB%BB%D0%C4%B3%C9%B9%A6

这个电机是用9极锭子的CD无刷电机改造的。一般常见得的到CD无刷电机锭子直径在18-24mm,锭子直径在20-24mm的改做电直的主电机比较合适。直径mm20锭子厚度需在5mm以上。我用的锭子是直径24mm,厚度4.8mm的。24mm锭子厚度在3.6mm即可使用。饶线用直径0.55mm的漆包线星型接法饶15T。把原来的磁钢拆去,用12片5X5X1mm钕铁硼换上。具体的制作方法,过几天整好资料在上照片。

楼主:
gxlzhdx  改造雷鸟电直的动力系统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242&highlight=%B8%C4%D4%EC%C0%D7%C4%F1%B5%E7%D6%B1%B5%C4%B6%AF%C1%A6%CF%B5%CD%B3

改造雷鸟电直的动力系统

主电机用9极23.9mm锭子CD无刷电机改造。用N45SH钕铁硼12片5X5X1mm磁片换去原来的磁钢,线圈用直径0.55mm的线Y型接法饶14T,主电机齿轮用11-12齿的。尾电机用的是从小型打印机上拆下来的有刷小电机,大小和四驱车用的130马达差不多。用N45SH钕铁硼6片10X5X2mm磁片换去原来的磁钢,线圈用直径0.18mm的线每极饶150T,尾桨用7*3.2的(挑战者)桨改成6032的桨直接驱动。改造后,用普通1300mAh的3节锂电池组,可以连续飞行20分钟左右,电机的工作温度大大降低,工作电流在4—5A左右。主电机已用了一个月,尾电机已用了5天,正在作进一步的测试,应该要比原来的尾电机耐用很多。
实测3节锂电池组,原来尾电机,全动力时转速5000转,电流1.9A。改造后的尾电机用6032的桨,电压8V时,电流1.4A,转速5000转。试验时用过GWS的4025小桨,也可以控制,只是效果不是很好,可能是转速低了,改天在做过一个转速高的电机再试。
改造后的CD无刷电机重31克,尾电机重18克。无刷电调用的是辉盛18A,其它的设备是雷鸟原来的。

楼主:
我用光驱拆的光头驱动电机换上碳刷,直径扁的那面是12MM,圆的那面是15MM,25MM长,转子直径10MM长13MM。直驱6032的翼龙浆10V500mA.好像是不能用。

我试上了西尔460FZ电机,能装下。但大浆用转不动了,如果摔机会不会很容易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主要是主电机不行,今天回家马上换了转子是20MM的CD无刷,为了提高转速和扭力,我加了6片强磁(12片反而不行),线是0.41  18T 对了,主电机齿轮我用的四驱车上的8T塑料齿轮, 尾浆用的是小天鹰的尾浆,因为买的EP 2508太小了.

楼主:
小鸭号 我的双CD无刷雷鸟小电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230&extra=page%3D20%26amp%3Bfilter%3D0%26amp%3Borderby%3Dreplies

主电机用的是cd无刷电机直径18mm、厚度7.5mm的定子改制的,用的是害虫的10*4*2的钕铁錋磁铁,0.45漆包线绕13匝,效果非常好,电流没有超过3A,是不是很羡慕啊!效率真是了不起啊!
尾电机用的也是cd无刷改的,定子直径18mm。厚度5.4mm。用0.21的漆包线绕了30匝。用的是原来的外壳,换了害虫的6*4*1的钕铁錋磁铁。效果业很好哦!力量足够、电流最大只有0.7A

楼主:
vidct

引用 网友B:

马达需用0.4mm的线改绕成18圈的.
马达采用52X CD-ROM的主轴马达18T
电力是600mAh锂电
电调是JETI 30A+ICS100
续航时间12分钟

楼主:
ligh
发表于 2004-10-18 11:07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呵呵,我下的CD马达怎么都是硬磁铁,还没碰到过软磁铁的。所以我磁铁也没换,线是重新绕的,2.5的线30匝。灵敏度还不错。
唯一的问题是BA68xx的饱和压降比较大,有1.5-2V,所以要加散热片,并且白白浪费了电能。我起先没考虑到饱和压降的问题,线多绕了点,导致拉力偏小,微调要调到最右边才能旋停。如果绕25匝应该合适,30匝要用无刷电调才行了,倒霉的是线都被AB胶粘住了,没法改了。

楼主:
我也有对BA6849FP有了解。25脚是内部传感器供电,5V时约25mA,26,27,28是主供电,上限是16V,最大驱动700mA.。我试过25连26,一起用2.5V能转动的(我的稳压电源最低2.5V,但用一只5号电池是不转的)。21接地,22接25脚。如果改就用回光驱上的3.3V稳压IC单供25脚,如BA33,L1117-3.3,不要用LM7805,压差有2.5V,前边的IC压差只有1V。原电调只供26,27,28脚就能调速了的。

楼主:
我告诉你一个求摸数的简单方法,摸数=外圆直径/齿数+2。比如:佳宝的外圆=61,齿数=120,那么
摸数=61/120+2=0。5摸

楼主:
jweufyjhf
引用 网友C:
按照ESKY004自制碳刷尾马达

中的方法制作,文中的做法,碳刷不好安装,用了导电银胶固定后,制作变得非常简单,只要把碳刷的尾端磨得小一点,就能轻松放入刷架的孔中,这时碳刷还很松动,没固定,然后用一点导电银胶抹在连接部位,用电烙铁轻微加热到100度左右,维持2到3秒,反复几次后,银胶就固化,碳刷就固定好了,今天小飞轮玩具双桨直升机的一个N20马达坏了,用一个新的N20普通金属刷尾盖又做了一个碳刷尾盖,把碳刷尺寸磨好,用银胶一粘就好了,更简单!试飞和原来性能一样,爽!小飞轮的马达负载低,原配的金属刷能飞3个小时,这个改装的碳刷马达估计能飞十几个小时

楼主:
jweufyjhf  004混控板修复记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65022&highlight=

引用 网友C:
004混控板修复记

前一阵子换了强磁电机把4合1烧了,又买了一个新的应急,后来买到了零件,把IRF7413和SS14都换了,IRF7413还用两片叠在一起,总共4片,每片最大电流13A,总共52A ,SS14换成电流大一倍的SS24,然后试机,开始正常,运转一会就突然断电停了,以后4合1就再没反应,灯也不亮 ,查了一通资料后,估计最大可能是稳压管CX1117坏了,于是死马当活马医,又买来零件换了上去,接电,灯亮! 试运行,好了! ,干脆在旁边的空焊盘上再加了一个CX1117分流,试运行一分多钟没发现异常

楼主:
原来雷鸟和004#主浆是1500转左右。我还一直以主浆和450一样是2500转这样。用木浆应该不大会射。

引用 网友D:
辉盛外转子无刷电机用在雷鸟 佳宝这些小电直上是可以的。改造只需要小电钻 锉刀等工具。首先把电机分解开。把轴轻轻敲出,用锉刀把轴上原来固定位置的定位齿锉平,在轴上螺牙根处缠上适当棉线,上环氧树脂。锭子上缠上2-3圈电工胶布,刚好能放进转子内。把上了胶水的轴打入转子,在把锭子放进去,环氧树脂胶干后即可使用。小齿轮需换成3mm孔的。一般使用11-13齿的比较合适(5IMX商城有)。线圈可能需要重新饶过。用0.59mm的漆包线星型接法饶10-11圈试试。大桨转速在1500-1900左右。辉盛的外转子电机有外壳有两种。旧的重45克,最近出的是60克左右。改造轴安装的地方会有所不同。无刷电调可以用 辉盛 ELE(JT类型)凤凰的都可以用。用在MS700 400 450上就比较麻烦。因为电机结构和齿比的关系,用JT类型的电调无法达到需要的转速。除非你改造转子上的磁极。用凤凰电调没有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改变线圈匝数和接法(▲)来得到需要的转速。如果能够找到合适的小齿轮,减速比在10-13:1左右比较合适。最头疼的是22#(MS700),小齿轮根本就是找不到。用在400 450上飞悬停航线没有问题,要飞3D这个电机功率可能小了些。

楼主(2007-07-1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63569&highlight=lama

lama的电调管7313的代换(用4410。找不到7313的朋友进来看看)

引用 网友E:

昨天朋友送了个lama的4in1板和控。板子上的7313烧掉了。我手头也没有7313,4410到挺多的,查了下资料
其实7313就是两个管子封装到了一起而已。
7313。。30v 6.5a

4410。。30v 10a

这样就好办了。入图
准备两片4410。第一片切掉红框里的引脚直接焊到板子上

第2片。也按下图切掉红框里的引脚。然后放在第一片4410上面,7 8 1脚接对应板子上的焊盘。1脚飞线到2脚下对应的焊盘

呵呵,注意好隔离。别短路了。大功告成

4410可比7313好找多了。。。
4410的电流比7310大,好处就是不容易烧了。。呵呵
那位有lama的空机扔一个过来。可以凑一台玩玩了。。。。。。。

对小鸟一样有用.

网友:
相當有用。謝謝

网友F:
厉害啊,LZ这些都用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啊,LZ这些都用上了吗?

加强片改了(有图),光驱电机改过,没买到磁铁,搁置.主电机上了西尔460FZ+13T+好盈30A.机身重做了铝合金.光驱主板驱光驱电机直驱尾浆,电机功率太小,失败.正在试180有刷直驱4025or 4530.混控板尾和主电调合并驱尾电机.

就这几样了

楼主:
做完工了上点东西,不知是不是004#太好改无刷了,坛上都没有说.
手机照的,将就一下。

在接收机背面第三通道焊两边的两针就行了,如果原接收供电坏了就把中间那针补上就好了.

怕改尾直驱烧混控,把主尾电调合并,共15A,应该没事了.就是中间那两条线并一起那里,下边那条左边那边断开.

再把输出并一块.就行了.

上回摔散架了,重做了套金衣裳

楼主:
如何找回自己以前传的图片呢?

楼主(2007-10-16):
星期天发的帖子不见了. 又要重灌过

我试了一下,用11T的小齿后飞完悬停电机电调温度都低于体温,终于体会到什么叫过载了.

网友G:
现在用的什么尾电机?主电机是460FZ吗?动力是不是有点过了?锁尾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用的什么尾电机?主电机是460FZ吗?动力是不是有点过了?锁尾好不好?

是西尔460FZ,调到头刚能锁住,一半电后要补舵,因机子总重450克,如果不要练习架少70克,不要能飞到没电都能锁的.

网友:
用尾电机的电直换主动力无刷后锁尾都不是很好,因为无刷的扭力大。我认为解决的方法是在保证升力的情况下,尽量用小KV值和小齿轮数,不要太暴力,这样主电机消耗的电力小点,大动态时供电电压降低少点,尾电机的供电就比较足,所以对锁尾也就比较有利。我现用2208H的无刷,2600KV,11T齿,锁尾性能还不错,比有刷稍差点,主要表现在电池快没电时。同时用无刷由于电机效率高,发热极小,电池能量大多数都转化为动能了,所以飞行时间大大延长了。我的最长飞行时间记录现在是,用2000MAH15C7。4V锂电池,重量93克,尾用CN12直驱,连续悬停22分钟。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只要起飞重量不加大,不会因为无刷力大锁不住尾巴的,因为悬停时大浆转速是和有刷一样的,主要是猛加油会有点摆尾,飞温柔点和有刷的一样的。

网友G:
我的无刷改装后增加了10克重量。具体是这样的:原370有刷重50克左右,现2208无刷电机重39克,电调重20克左右,为了不增加重量,无刷电机没有用香蕉插,直接焊上,另外增加了一个JST的母头作接头转折。所以总得重量只增加了10克多,对飞机飞行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呵呵,全手工呀!厉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无刷改装后增加了10克重量。具体是这样的:原370有刷重50克左右,现2208无刷电机重39克,电调重20克左右,为了不增加重量,无刷电机没有用香蕉插,直接焊上,另外增加了一个JST的母头作接头转折。所以总得重 ...

460电机60克,30A电调30克,铝合金加固机身25克,原机320克,-50原电机,+60+30+25+70克练习架共450克 。

忘了说了,13T小齿1/3油门悬停,11T小齿1/2油门悬停。油门线性好很多了。

建议改无刷的新手,不论什么电机+齿轮都好,把机调到1/2~3/5油门之间能悬停
是最好的,油门线性比较顺,练悬停会容易好多。

之前刚买到机试飞了不够一块电就改无刷了,用13T,结果收油门没控好经常直掉下来(不是飘下来)
,两次加油时乎一下飞3米多高结果两次都是炸了下来,还把脚架和旋翼头的定位销钉都炸断了。

原机有刷什么都不加是2/3油门悬停,看来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