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无动力滑翔机用什么电池啊??

楼主(2007-06-01):
大家玩无动力
滑翔机
都是用什么
电池
的啊??
我老是买不到,大家推荐一款吧!!

网友A:
4.8V镍氢电池

楼主:
4.8V的电池一般的都太重了,无绳电话的可以用吗??

网友A:
无绳电话的电池好氏象是3.6V,用来做接收电电压太低

楼主:
可以买两组然后拆一组拼成4.8V的!

网友B:
接受机对电池要求很低的。LZ可以自己去买单枚的镍氢电池,把4颗串联就行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了,已经弄好电池了,谢谢!

网友C:
我用2块手机电池